[SPI/QSPI] 华邦的W25Q256JV-DTR和W25Q256JV的区别

楼主(2019-03-14):
DTR或者DDR是一个意思,都是双倍速,即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做操作。

W25Q256JV-DTR这款不好,内存模式貌似不支持XIP,连续读速度跟不支持DTR的没区别

W25Q256JV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带DTR的好像是可以支持在时钟的升/降沿读取数据,速度Dou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带DTR的好像是可以支持在时钟的升/降沿读取数据,速度Double

是的

网友B:
我在网上买了几个w25q64jvsiq,我按w25q64jv是说明书来操作,发现不行,用w25q64fv的说明书就可以。话说,这种型号是山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买了几个w25q64jvsiq,我按w25q64jv是说明书来操作,发现不行,用w25q64fv的说明书就可以。话说, ...

w25q64jvssiq?,这个还真不清楚了。

网友C(2023-10-19):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带DTR的好像是可以支持在时钟的升/降沿读取数据,速度Double
看起来直到今天,支持DTR的主控也不是特别多。Address和CMD之间有1/4个Clock的间隔,导致这个特性主控支持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