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测试STM32H7的USB Host库外挂U盘的兼容性,支持热插拔,跟标准库的最后一个版本2.2.0差不多

楼主(2019-03-14):
还让用的我以前的这几个U盘,都识别成功了:

效果:

当然,也有识别不了的U盘,有待USB Host库进一步升级,兼容性更强些。

楼主:
STM32移植USB库2.2.0版本----USB Host之外挂U盘移植步骤及其注意事项,识别率很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754&fromuid=58

网友A:
大部分能识别,并且能正常操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能识别,并且能正常操作就可以。

嗯,后面再找些型号测评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后面再找些型号测评下。

FATFS新版不是支持EXFAT了,可以找个64GB的U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新版不是支持EXFAT了,可以找个64GB的U盘试试

好,后面的专门买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TFS新版不是支持EXFAT了,可以找个64GB的U盘试试

我试过了,支持64G的。
注意,U盘,必须格式化成exfat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支持64G的。
注意,U盘,必须格式化成exfat格式

谢谢

网友C(2022-07-18):
请教一下硬汉,现有的ST的USB 的库,和RL   Threadx   embOS  这些全家桶的USB 的库,做HOST  MSC 应用的时候,哪家的兼容性更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硬汉,现有的ST的USB 的库,和RL   Threadx   embOS  这些全家桶的USB 的库,做HOST  MSC 应用的时 ...

embOS有个系统的测评,可以作为了解。

SEGGER介绍如何专业的测试USB Host产品稳定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24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