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界面构思请教

楼主(2019-03-14):
我一共需要5个界面,每个界面都是独立,只有一个界面会有个第二级界面,其他都是单级。界面切换通过一个按键来切换,每个界面都创建一个windows,由于具有背景图,我创建了存储设备跟动态内存,请教下,当我切换时,我是不是可以把当前的窗口删除掉,存储设备跟动态内存也释放掉,然后再创建新的窗口,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只有一个窗口,这样操作行不行?有没有跟我类似功能的例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谢谢了,看了,架构明白了,但是触摸按了按钮或者滑动块时这个时候的操作位置在哪里呢?比如滑块滑到50位置,这个控制怎么知道被滑到50了?还有就是按钮被按下去改变了颜色,这个操作是不是按钮控件自身重新加载了下?看不到WM_PAINT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了,架构明白了,但是触摸按了按钮或者滑动块时这个时候的操作位置在哪里呢?比如滑块滑到50位 ...

这个是窗口管理器处理的,在按钮父窗口回调消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