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模拟器中文显示(不需要U2C)

楼主(2019-03-14):
第一种方法:

第一步:使用FontCvt软件生成字体文件。
生成的方法不多做介绍,参考armfly的emWin教程。
附赠常用6763个常用汉字字库文件:楷体16、24、32号字体。
第二步:

GUI_Init();
后面添加下面语句启用自定义字体支持
GUI_UC_SetEncodeUTF8(); // Enable UTF8 decoding //设置自定义字体支持

第三步:重点

将带有中文字符显示的C文件保存为Unicode(UTF-8 无签名)格式
VS中操作方法:选择要编辑的文件 - 点左上角 文件 -  选择  高级保存选项 - 编码 - Unicode(UTF-8 无签名
Notepad++: 编码 -  转为 UTF-8 无BOM 编码格式

第二种方法:(推荐)
第一种方法使用中发现VS编译器对非BOM的UTF-8格式支持不好,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在参考楼下allyzc 及 硬汉大哥的提示,使用ANSI字库更完美,在此感谢@allyzc @eric2013两位大哥的指点。
附上调试的工程,内有使用UcguiFont生成的16,24,32号字库文件。

具体参考硬汉大哥以前的贴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02

效果展示:

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48(ANSI字库).7z

网友A:
VC6.0好像保存不了,后面我试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6.0好像保存不了,后面我试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VC6.0是不支持UTF8编码,使用VC6.0模拟器时,不需要GUI_UC_SetEncodeUTF8();,直接做ANSI字库就能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6.0是不支持UTF8编码,使用VC6.0模拟器时,不需要GUI_UC_SetEncodeUTF8();,直接做ANSI字库就能显示的

最新的模拟器不支持VC6.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6.0是不支持UTF8编码,使用VC6.0模拟器时,不需要GUI_UC_SetEncodeUTF8();,直接做ANSI字库就能显示的

对,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一直用的ANS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6.0好像保存不了,后面我试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碰到新问题,有些字符会报这个错误:error C2001: 常量中有换行符,后面加英文的.可以解决。
原因: 非BOM的UTF-8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新问题,有些字符会报这个错误:error C2001: 常量中有换行符,后面加英文的.可以解决。
原因:  ...

好的

网友C:
这是只能用于VC编译器的用法,到了单片机的编译器上就行不通了;有啥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只能用于VC编译器的用法,到了单片机的编译器上就行不通了;有啥意义呢?

这样是为了让仿真更贴近于产品,代码大的时候,编译器编译时间太长了。
如果只是做界面调试,那等待时间太痛苦了,反复烧录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