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颜色逆序怎么处理?

楼主(2019-03-14):
如下图所示,使用的是LTDC接口来驱动一款RGB-LCD。
不过我将RGB 3色的每位逆序接线。比如蓝色B1接到了LTDC_B7,B5接到了LTDC_B3。
如果某蓝色正确值为11001,则需要输入10011才能显示正确的颜色。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将颜色值进行转换以适应这种接线情况吗?

网友:
你的这个是565吗,可以用颜色表,查表。

楼主:
是RGB565格式的,请问具体怎么查表?速度影响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GB565格式的,请问具体怎么查表?速度影响大不大?

把0 - 65535这几个颜色数据做转换好,生成一个表,按转换前的顺序存入。

const uint16_t color[65536]。

以后调用就直接 color[GUI_RED]方式就行。

就是占用空间。

网友:
硬件没法更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