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楼主(2019-03-15):
有时候为了方便,基本都会选择下面的选项,即下载后立即复位运行

在H7下,DWT时钟计数器容易出现不运行的情况,而调试状态或者重新上电都不存在问题,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DWT时钟计数器的用处很多,比Event Recoder的时间测量功能: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各种Link通吃,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中间件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76&fromuid=58
(出处: 安富莱电子论坛)

又比如做精确微妙延迟: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妙延迟的参考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28&fromuid=58

网友A(2019-11-15):
我在F7上遇到了该问题,初始化DWT的话,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运行(或者说卡在了某个地方);
注释掉的话可以运行;
按照楼主的说法不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也不行;
可能不同系列的芯片有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F7上遇到了该问题,初始化DWT的话,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运行(或者说卡在了某个地方);
注释掉的话可以 ...

F7系列有毒。。。多位网友反馈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F7系列有毒。。。多位网友反馈了这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highlight=dwt

是有毒,按照6楼的大神的做法,可以了

网友(2022-06-15):
为什么我stm32f401  用DWT也是这个现象啊

网友B:
我用stm32f401   初始化dwt   下载程序不运行   debug 重新上电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f401   初始化dwt   下载程序不运行   debug 重新上电就正常

下载器问题,没有正常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器问题,没有正常复位。

把DWT初始化注释掉  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DWT初始化注释掉  就没问题

硬汉哥!如果仿真器问题!为什么注释掉DWT 烧录完就能运行 而不需要重启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如果仿真器问题!为什么注释掉DWT 烧录完就能运行 而不需要重启一下啊

注释掉DWT,DWT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释掉DWT,DWT能用了?

不能用 ! 但是注释掉DWT初始化部分,再勾选  reast and run  ,程序烧录完就能跑  。  不注释掉dwt ,程序烧录完不能跑 ,需断电重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 ! 但是注释掉DWT初始化部分,再勾选  reast and run  ,程序烧录完就能跑  。  不注释掉dwt ,程 ...

不能跑的话,大概率是你的下载器有问题,下载器不能正常复位芯片,导致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复位。

网友C(2022-10-14):
F1也有呀。还郁闷怎么回事。现在进去不运行,按复位才会运行。否则调用DWT延时的地方会一直等待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也有呀。还郁闷怎么回事。现在进去不运行,按复位才会运行。否则调用DWT延时的地方会一直等待过不去

这个问题,今年我锁定根本原因了,是下载器的问题,早期用的D版JLINK,不能正常复位DW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今年我锁定根本原因了,是下载器的问题,早期用的D版JLINK,不能正常复位DWT。

这个可能性也有。我是怀疑内核没完全复位,所以上电后初始化完HAL库之后延迟100ms,然后在初始化DWT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