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软件多图层使能GUI_SOFTLAYER_Enable();一直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4):
emWin的 SoftLayers 是不是可以支持多图层?GUI_SOFTLAYER_Enable();一直失败是什么原因?
主要代码如下:
GUI_SOFTLAYER_CONFIG aConfig[] = {{0, 0, 480, 272, 1}};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RGB565_DISPLAY_DRIVER, GUICC_M565, 0, 0);
LCD_SetPosEx(0,0,0);
LCD_SetSizeEx(0, 480, 272);
LCD_SetVSizeEx(0, 480, 272);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p_vaddr);

ret = GUI_SOFTLAYER_Enable(aConfig, GUI_COUNTOF(aConfig), GUI_DARKBLUE);

其中ret的返回值一直是1,1表示失败。

求大佬告知,为什么软件图层使能会失败?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还有一个疑问。

我在 GUIConf.h 中明明#define GUI_NUM_LAYERS 2。
但是我在应用代码调用 LCD_GetNumLayer();返回值却是1。

emWin官方手册LCD_GetNumLayer();描述返回值是返回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层数。

难道是我理解没对吗?求大佬解惑!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在模拟器里面有几个多图层的例子,有几个多图层是用的软件方式实现的,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