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使用STM32H743的USART2,进入一次以后,就再也进不了中断了

楼主(2019-03-14):
使用STM32H743的USART2,在接收中断里设置断点,能进入中断。进入一次以后,就再也进不了中断了。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问题表现
1、全速运行USART2通过中断能够接收到正确的串口数据。
2、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
3、在接收中断里设置断点,能够进入。之后全速运行,就再也进不了中断了。

用的HAL库

网友:
如果自己管理中断的话,各种开启的中断标志别忘了清除。

网友A:
等我们的V7教程和配套例子发布,有一个8串口FIFO的,都做支持了。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题目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们的V7教程和配套例子发布,有一个8串口FIFO的,都做支持了。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题目有点长:han ...

快点能呀,弄好了,买一块来做验证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点能呀,弄好了,买一块来做验证用。谢谢了

25号

网友B(2020-11-19):
Eric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串口在波特率200K以上的时候会出现串口溢出中断,导致程序一直在中断里,查了资料发现要清除溢出中断,但是清除之后虽然不会卡死在中断里,但是会丢失数据,随着波特率的提高丢失会越来越严重,目前我测试到160K就不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软件中断里处理函数的问题还是硬件不支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串口在波特率200K以上的时候会出现串口溢出中断,导致程序一直在中断里 ...

大概率是程序设计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合理。可以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c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你好,能否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串口在波特率200K以上的时候会出现串口溢出中断,导致程序一直在中断里 ...

你是什么应用,需要200K的波特率?串口常用的也就115200,200K波特率这么大如果你是IT模式的话串口中断优先级不高的话被其他中断打断比如定时器,ADC等处理其他中断程序导致你的串口RXNE触发数据没有及时取走,ORE错误,如果你的缓冲区足够大,像这么大波特率的串口数据应该是连续持续采样?还是走协议的?连续采集可以设置DMA模式,而且DMA支持双缓冲区。如果是走协议,建议你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提到最高,把其他中断的优先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