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有没有人共享一下H750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

楼主(2019-03-15):
有没有人共享一下H750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
程序在QSPI FLASH中运行的,最好是W25Q系列的。

网友:
U盘下载,简单快捷

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读速度24.6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34&fromuid=58

楼主:
U盘更新程序的已经做了
我想要keil下载的,或者通过cube programmer下载的下载算法
我之前做过一个通过programmer下载的,但是偶尔会出问题,下载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U盘更新程序的已经做了
我想要keil下载的,或者通过cube programmer下载的下载算法
我之前做过一个通过pro ...

跟这位网友交流下:

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266&fromuid=58

网友B:
H7-Tool是不是有用到XIP,想用STM32H750的都急需算法。因为STM32H750 QSPI的bank1引脚比较分散,如果用bank2的话,地址还是不是ox9000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7-Tool是不是有用到XIP,想用STM32H750的都急需算法。因为STM32H750 QSPI的bank1引脚比较分散,如果用bank ...
我们不用这种方法,太麻烦了。仅用QSPI存储下程序就行。

直接用内部512KB AXI SRAM跑程序,剩下512KB做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Tool是不是有用到XIP,想用STM32H750的都急需算法。因为STM32H750 QSPI的bank1引脚比较分散,如果用bank ...

我的H750就是用的W25Q128的XIP,写了个cubeprogrammer的下载算法,用的BANK2
用BANK2的话,地址还是0x90000000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用这种方法,太麻烦了。仅用QSPI存储下程序就行。

直接用内部512KB AXI SRAM跑程序,剩下512KB做R ...

硬汉,程序在SRAM跑,是不是断电就没有了啊,我做产品用H750,程序空间不够,是不是必须要外扩啊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A:
跟这位网友交流下:

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享

老大,这个网址可以更新下。http://armbbs.cn/forum.php?mod=v ... 2266&fromuid=58

网友(2019-10-28):
最近做了个bootloader,u盘,sdcard更新的,也支持ota,用正点原子的驱动做了个keil的flm下载算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gitee.com/Pinno/H7PI_Multi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