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问问滑动和点击如何解决点击误触问题。。

楼主(2019-03-15):
static void cb_ActiveWindow(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WM_MOTION_INFO * pInfo;
        GUI_PID_STATE *pid = NULL;
        static int yPos =        0 ;
        static GUI_TIMER_TIME t_Start=0;
        u16 t_End=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
    break;
        case WM_MOTION:
                 pInfo = (WM_MOTION_INFO *)pMsg->Data.p;
                switch (pInfo->Cmd)
                        {
                                /* Motion功能初始化,设置X方向和Y方向都支持滑动 */
                                case WM_MOTION_INIT:
                                        pInfo->Flags =   WM_CF_MOTION_Y | WM_MOTION_MANAGE_BY_WINDOW;
                                        pInfo->SnapY = 1;
                                        break;
                                case WM_MOTION_MOVE:
                                        yPos += pInfo->dy;
                                        WM_MoveChildTo(WM_GetFirstChild(WM_GetParent(pMsg->hWin)), 0, yPos);
                                  if(pInfo->FinalMove&&yPos>100)
                                        {
                                                yPos = 0;
                                          WM_MoveChildTo(WM_GetFirstChild(WM_GetParent(pMsg->hWin)), 0, 0);
                                        }
                                        else if(pInfo->FinalMove&&yPos<-200)
                                        {
                                                yPos = -270;
                                          WM_MoveChildTo(WM_GetFirstChild(WM_GetParent(pMsg->hWin)), 0, -270);
                                        }
                                        break;
                                case WM_MOTION_GETPOS:
                                     pInfo->yPos = yPos;
                                break;
                        }
                 break;
                case WM_DELETE:
                myfree(SRAMEX,spl_param);
                spl_param=NULL;
                break;
                case WM_TOUCH:
                           pid = (GUI_PID_STATE*)pMsg->Data.p;
                     if(pid)
                                 {
                                                if(pid->Pressed)
                                                {
                                                         t_Start        = GUI_GetTime(); //获取系统时间
                                                   printf("点击\r\n");
                                                }
                                                else
                                                {
                                                         t_End=GUI_GetTime()-t_Start;
                                                   printf("释放\r\n");
                                                }
                                                printf("t_Start %d t_End %d\r\n",t_Start,t_End);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是这样,我是这个卡片式的一块一块的窗口块一个大的窗口下,然后我需要滑动和点击。。第一种 是直接滑动 大窗口  但经常误触小窗口内的释放(我释放后做处理部分的事件)然后以为用点击和释放之间用获取时间来区别点击和滑动,效果不佳,,第二个 再加一个透明的 ,,但发现和第一个差不多,也是区别不了滑动和点击,而且还多一点就是还要隐藏窗口。。不知道咋区别

网友A:
V6综合Demo主界面我有做这个的处理,图标是用的ICONVIEW,滑动是Motion功能

你只需看MainTask.C文件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示例对你有用,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综合Demo主界面我有做这个的处理,图标是用的ICONVIEW,滑动是Motion功能

你只需看MainTask.C文件即可 ...

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由于有控件好解决。。如果不是控件而是窗口呢?就是一个大窗口下有好几个小窗口,不是官方控件,也就没办法获取判断点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由于有控件好解决。。如果不是控件而是窗口呢?就是一个大窗口下有好几个小窗口,不是 ...

是不是类似 window mobile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类似 window mobile风格?

差不多。。我截个图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上面的滑动,然后方块回调函数,点击在里面保存坐标 释放后获取坐标比对是否小于某个值。。就认为是点击,不是就认为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上面的滑动,然后方块回调函数,点击在里面保存坐标 释放后获取坐标比对是否小于某个 ...

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23-03-28):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上面的滑动,然后方块回调函数,点击在里面保存坐标 释放后获取坐标比对是否小于某个 ...

请问用什么获取释放后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什么获取释放后的坐标

直接参考我2楼分享的例子使用即可

/*
*********************************************************************************************************
*
*	模块名称 : GUI界面任务
*	文件名称 : MainTask.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桌面窗口上面建立JPG背景图片,创建一个支持三个屏大小的motion窗口,用于实现三个屏界面的切换,
*              每个屏大小的位置创建一个ICONVIEW控件,创建了三个。
*              1. 共创建了21个应用图标,实际做了13个,其余8个暂时未做,第三屏上面的8个图标与第一屏的前
*                 8个图标是一样的,仅用于测试目的。
*              2. 滑动的时候最好在图标以外的区域滑动,虽然可以点击图标的区域进行滑动,但是做的还不够好。
*              3. 状态栏看文件App_StatusDlg.c开头的说明,系统信息栏看文件App_SysInfoDlg.c开头的说明。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7-03-13    Eric2013     emWin V5.36
*
*      Copyright (C), 2015-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MainTask.h"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0
	#define printf_main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main(...)
#endif

/*
*********************************************************************************************************
*                                         宏定义
*  ICONVIEW的桌面布局 800*480,每个图标太小是72*72
*  1. 图标的宽度位100像素。
*  2. ICONVIEW控件距左右两个边界的距离都是38个像素。
*  3. ICONVIEW控件距顶边界是10个像素。
*  4. 图标与图标之间的X距离是4个像素。
*  5. 图标与图标之间的Y距离是5个像素。
*
*  |-----------------------------------800------------------------------|---
*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                                                          |
*  |-38-|-图-|-4-|-图-|-4-|-图-|-4-|-图-|-4-|-图-|-4-|-图-|-4-|-图-|-38-|-----》95 图标高度
*  |                                                                    | 5
*  |-38-|-图-|-4-|-图-|-4-|-图-|-4-|-图-|-4-|-图-|-4-|-图-|-4-|-图-|-38-|-----》95 图标高度
*  |                                                                    |
* 480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ine ICONVIEW_TBorder   10   /* 控件ICONVIEW的上边距 */
#define ICONVIEW_LBorder   38   /* 控件ICONVIEW的左边距 */
#define ICONVIEW_Width     724  /* 控件ICONVIEW的宽 */
#define ICONVIEW_Height    100  /* 控件ICONVIEW的高 */
#define ICONVIEW_YSpace    5    /* 控件ICONVIEW的Y方向间距 */
#define ICONVIEW_XSpace    4    /* 控件ICONVIEW的Y方向间距 */

#define ICON_Width     100      /* 控件ICONVIEW的图标的宽度 */
#define ICON_Height    95       /* 控件ICONVIEW的图标的高度, 含图标下面的文本,一起的高度 */

#define SCREEN_Width    800     /* 显示屏的宽度 */
#define SCREEN_Height   480     /* 显示屏高度   */
#define LineCap         16      /* 字符点阵的高是16 */

/*
*********************************************************************************************************
*                                         变量
*********************************************************************************************************
*/
static WM_HWIN hIcon1, hIcon2, hIcon3;
static GUI_MEMDEV_Handle   hMempic;
static uint8_t s_ucIconSwitch = 0;
WM_HWIN hMotion;

/*
*********************************************************************************************************
*                               创建ICONVIEW控件所需变量
*********************************************************************************************************
*/
typedef struct
{
	const GUI_BITMAP * pBitmap;
	const char       * pTextEn;
	const char       * pTextCn;
} BITMAP_ITEM;

typedef struct
{
  int xPos;
  int yPos;
  int Index;
} ITEM_INFO;

typedef struct
{
  int          Pos;
  int          FinalMove;
  ITEM_INFO    * pItemInfo;
} PARA;

/* 用于第一屏桌面上ICONVIEW图标的创建 */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1[] =
{
	{&bmComputer, "Computer",  "我的电脑"},
	{&bmSettings, "Settings",  "系统信息"},
	{&bmMusic,    "Music",     "音乐播放"},
	{&bmVideo,    "Vedio",     "视频播放"},
	{&bmRecorder, "Recorder",  "录音机"},
	{&bmRadio,    "FM/AM",     "收音机"},
	{&bmReader,   "Reader",    "文件阅读"},

	{&bmPicture,  "Picture",   "图片浏览"},
	{&bmADC,      "ADC",       "模数转换"},
	{&bmDAC,      "DAC",       "数模转换"},
	{&bmUSB,      "USB",       "USB设置"},
	{&bmNet,      "Net",       "网络设置"},
	{&bmCamera,   "Camera",    "照相机"},
	{&bmClock,    "Clock",     "时钟"},
};

/* 用于第二屏桌面上ICONVIEW图标的创建 */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2[] =
{
	{&bmGPS,      "GPS",      "GPS定位"},
	{&bmGPRS,     "GPRS",     "GPRS"},
	{&bm3D,       "CAN",      "CAN总线"},
	{&bmSensor,   "Sensor",   "传感器"},
	{&bmWIFI,     "WIFI",     "WIFI通信"},
	{&bmWireless, "Wireless", "无线通信"},
	{&bmSignal,   "RS485",    "RS485总线"},
};

/* 用于第三屏桌面上ICONVIEW图标的创建 */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3[] =
{
	{&bmComputer, "Computer",  "我的电脑"},
	{&bmSettings, "Settings",  "系统信息"},
	{&bmPicture,  "Picture",   "图片浏览"},
	{&bmMusic,    "Music",     "音乐播放"},
	{&bmVideo,    "Vedio",     "视频播放"},
	{&bmReader,   "Reader",    "文件阅读"},
	{&bmRecorder, "Recorder",  "录音机"},
};

/*
*********************************************************************************************************
*                                  应用程序入口函数
*********************************************************************************************************
*/
static void (* _apModules0[])( WM_HWIN hWin) =
{
	App_Computer,
	App_SysConfig,
	App_Music,
	App_Video,
	App_Recorder,
	App_Radio,
	App_FileBrowse,

	App_PicBrowse,
	App_Reserved,
	App_Reserved,
	App_USB,
	App_TCPnet,
	App_Reserved,
	App_Calendar,
};

static void (* _apModules1[])( WM_HWIN hWin) =
{
	App_Reserved,
	App_Reserved,
	App_CAN,
	App_Reserved,
	App_Reserved,
	App_Reserved,
	App_Modbus,
};

static void (* _apModules2[])( WM_HWIN hWin) =
{
	App_Computer,
	App_SysConfig,
	App_PicBrowse,
	App_Music,
	App_Video,
	App_FileBrowse,
	App_Recorder,
};

/*
*********************************************************************************************************
*	函 数 名: _cbBkWindow
*	功能说明: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这里主要是绘制背景窗口和界面切换时,切换标志的绘制
*	形    参: pMsg  WM_MESSAGE类型指针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const GUI_BITMAP  *pBm;
	int x, y;

	switch (pMsg->MsgId)
	{
		/* 重绘消息*/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 0, 0);

			/* 先将3个6x6圆圈显示出来 */
			pBm = &_bmWhiteCircle_6x6;
			x = LCD_GetXSize()/2 - pBm->XSize / 2 - 20;
			y = LCD_GetYSize() - pBm->YSize / 2 - 60;

			GUI_DrawBitmap(pBm, x,      y);
			GUI_DrawBitmap(pBm, x + 20, y);
			GUI_DrawBitmap(pBm, x + 40, y);

		   /* 显示10*10圆圈,表示已经切换到相应的界面上 */
			pBm = &_bmWhiteCircle_10x10;
		    GUI_DrawBitmap(pBm, x + s_ucIconSwitch*20, y - 2);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_cbMotion
*	功能说明: Motion窗口的回调函数,主要是桌面图标的滑动处理
*	形    参: pMsg  WM_MESSAGE类型指针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Motion(WM_MESSAGE * pMsg)
{
	WM_MOTION_INFO * pInfo;
	WM_HWIN          hWin = pMsg->hWin;
	PARA           * pPara;
	static uint32_t  tStart, tEnd;
	int NCode,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RE_PAINT:
			GUI_MULTIBUF_Begin();
			break;

		case WM_POST_PAINT:
			GUI_MULTIBUF_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 第一个界面上的图标 */
				case GUI_ID_ICONVIEW0:
					switch (NCode)
					{
						/* ICON控件点击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Start = GUI_GetTime();
							break;

						/* ICON控件释放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End = GUI_GetTime() - tStart;
							if(tEnd > 800)
							{
								WM_SetFocus(WM_HBKWIN);
								break;
							}
							_apModules0[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WM_HBKWIN);
							break;
					}
					break;

				/* 第二个界面上的图标 */
				case GUI_ID_ICONVIEW1:
					switch (NCode)
					{
						/* ICON控件点击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Start = GUI_GetTime();
							break;

						/* ICON控件释放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End = GUI_GetTime() - tStart;
							if(tEnd > 800)
							{
								WM_SetFocus(WM_HBKWIN);
								break;
							}
							_apModules1[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WM_HBKWIN);
							break;
					}
					break;

				/* 第三个界面上的图标,仅用于演示目的 */
				case GUI_ID_ICONVIEW2:
					switch (NCode)
					{
						/* ICON控件点击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Start = GUI_GetTime();
							break;

						/* ICON控件释放消息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End = GUI_GetTime() - tStart;
							if(tEnd > 800)
							{
								WM_SetFocus(WM_HBKWIN);
								break;
							}
							_apModules2[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WM_HBKWIN);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WM_MOTION:
		WM_GetUserData(hWin, &pPara, sizeof(pPara));
		pInfo = (WM_MOTION_INFO *)pMsg->Data.p;
		switch (pInfo->Cmd)
		{
			#if 1   /* F429板子采用的实现方式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20);周期设置小点,快速返回
			        */
				case WM_MOTION_INIT:
					pInfo->Flags =  WM_CF_MOTION_X | WM_MOTION_MANAGE_BY_WINDOW;
					pInfo->SnapX = 1;
					break;

				case WM_MOTION_MOVE:
					pPara->FinalMove = pInfo->FinalMove;
					pPara->Pos += pInfo->dx;
					printf_main("pData->xPos = %d %d\r\n", pPara->Pos, pInfo->dx);

					/* 滑动有加速度,停止后,减速度*/
					if(pPara->FinalMove)
					{
						printf_main("pData->FinalMove = %d\r\n", pPara->Pos);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3个图标显示 */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2;
							pPara->Pos = -(2 * LCD_GetXSize());
						}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2个图标显示 */
						else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 + LCD_GetXSize()/2))&&(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1;
							pPara->Pos = -(LCD_GetXSize());
						}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1个图标显示 */
						else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0;
							pPara->Pos = 0;
						}
					}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设置的周期30ms及其以下时dx跳动较大
					   建议取值35-50即可。
					*/
					if((pInfo->dx < -4) || (pInfo->dx > 4) || (pPara->FinalMove))
					/* 移动桌面图标 */
					WM_MoveTo(hWin, pPara->Pos, 0);

			#else  /* emWin默认的Motion使用方案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100);设置的时间长点可以看出效果
					*/
				case WM_MOTION_INIT:
					pInfo->Flags =  WM_CF_MOTION_X | WM_MOTION_MANAGE_BY_WINDOW;
					pInfo->SnapX = 800; /* 设置栅格大小 */
					break;

				case WM_MOTION_MOVE:
					pPara->FinalMove = pInfo->FinalMove;
					pPara->Pos += pInfo->dx;
					printf_main("pData->xPos = %d %d\r\n", pPara->Pos, pInfo->dx);

					/* 设置滑动到最左侧时的处理办法,超过一半就不可以再滑动了,否则会滑动进行下一个栅格*/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2)
					   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1;

					/* 设置滑动到最右侧时的处理办法,超过一半就不可以再滑动了,否则会滑动进行下一个栅格*/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LCD_GetXSize()/2))
						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LCD_GetXSize()/2 - 1);

					/* 滑动松手后,会按照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设置的时间减速并停止到最近的栅格 */
					if(pPara->FinalMove)
					{
						printf_main("pData->FinalMove = %d\r\n", pPara->Pos);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3个图标显示 */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2;
						}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2个图标显示 */
						else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 + LCD_GetXSize()/2))&&(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1;
						}
						/* 桌面图标移动到此范围内就将其固定在第1个图标显示 */
						else if(pPara->Pos > -LCD_GetXSize()/2)
						{
							s_ucIconSwitch = 0;
						}
					}

					/* 移动桌面图标 */
					WM_MoveTo(hWin, pPara->Pos, 0);

					/* 下面这个三个未使用,当设置滑动窗口的大小是800*480时,可以仅拖动ICONVIEW控件即可
					    当前是采用800*3宽度的界面大小,是拖动的ICONVIEW控件的父窗口。
					*/
					//WM_MoveTo(hIcon1, pPara->Pos + ICONVIEW_LBorder , ICONVIEW_TBorder);
					//WM_MoveTo(hIcon2, pPara->Pos + 800 + ICONVIEW_LBorder, ICONVIEW_TBorder);
					//WM_MoveTo(hIcon3, pPara->Pos + 1600 + ICONVIEW_LBorder, ICONVIEW_TBorder);
				#endif
				break;

			case WM_MOTION_GETPOS:
				pInfo->xPos = pPara->Pos;
				break;
    }
    break;
  }
}

/*
*********************************************************************************************************
*	函 数 名: _CreateICONVIEW
*	功能说明: 创建ICONVIEW
*	形    参:hParent   父窗口
*             pBm       ICONVIEW上的位图
*             BitmapNum ICONVIEW上图标个数
*             x         x轴坐标
*             y         y轴坐标
*             w         ICONVIEW宽
*             h         ICONVIEW高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WM_HWIN _CreateICONVIEW(WM_HWIN hParent, const BITMAP_ITEM *pBm, int BitmapNum, int Id, int x, int y, int w, int h)
{
	WM_HWIN hIcon;
	int i;

	/*在指定位置创建指定尺寸的ICONVIEW 小工具*/
	hIcon = ICONVIEW_CreateEx(x, 					/* 小工具的最左像素(在父坐标中)*/
						     y, 					/* 小工具的最上像素(在父坐标中)*/
							 w,                     /* 小工具的水平尺寸(单位:像素)*/
							 h, 	                /* 小工具的垂直尺寸(单位:像素)*/
	                         hParent, 				            /* 父窗口的句柄。如果为0 ,则新小工具将成为桌面(顶级窗口)的子窗口 */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 窗口创建标记。为使小工具立即可见,通常使用 WM_CF_SHOW */
	                         0,//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 默认是0,如果不够现实可设置增减垂直滚动条 */
							 Id, 			                    /* 小工具的窗口ID */
							 ICON_Width, 				        /* 图标的水平尺寸 */
							 ICON_Height);						/* 图标的垂直尺寸,图标和文件都包含在里面,不要大于ICONVIEW的高度,导致Text显示不完整*/

	/* 向ICONVIEW 小工具添加新图标 */
	for (i = 0; i < BitmapNum; i++)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 pBm[i].pBitmap, pBm[i].pTextCn);
	}

	ICONVIEW_SetFont(hIcon, &GUI_SysFontHZ16);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 设置X方向的边界值为0,默认不是0, Y方向默认是0,这里我们也进行一下设置,方便以后修改 */
	ICONVIEW_SetFrame(hIcon, GUI_COORD_X, 0);
	ICONVIEW_SetFrame(hIcon, GUI_COORD_Y, 0);

	/* 设置图标在x 或y 方向上的间距。*/
	ICONVIEW_SetSpace(hIcon, GUI_COORD_X, ICONVIEW_XSpace);
	ICONVIEW_SetSpace(hIcon, GUI_COORD_Y, ICONVIEW_YSpace);

	/* 设置对齐方式 在5.22版本中最新加入的 */
	ICONVIEW_SetIconAlign(hIcon, ICONVIEW_IA_HCENTER|ICONVIEW_IA_TOP);

	//ICONVIEW_SetTextColor(hIcon, ICONVIEW_CI_UNSEL, 0xF020A0);
	return hIco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uint16_t usY = 0;
	PARA Para;
	PARA *pPara;

	/* 数据初始化 */
	pPara = &Para;
    pPara->Pos   = 0;

    GUI_Init();  /* 初始化 */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WM_MOTION_Enable(1);    /* 使能滑动 */

	/* 默认是500ms,这里将其修改为50ms,这个参数一定程度上决定的灵敏度,能决定灵敏度,主要还是
	   因为F429的性能有限。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50);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20);

	/* 第0步:系统加载界面 ------------------------------------------*/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ispStringAt("*************************************************************",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安富莱STM32-V6开发板的综合测试程序V1.0版本",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RL-RTX     V4.74",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RL-FlashFS V4.74",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RL-TCPnet  V4.74",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RL-USB     V4.74",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RL-CAN     V4.74",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emWin      V5.36",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Modbus:    Designed by armfly",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Copyright (C)2016-2020 安富莱电子", 0, usY);
	usY += LineCap;
	GUI_DispStringAt("*************************************************************", 0, usY);

	usY += 20;
	GUI_DispStringAt("系统加载中,请稍等......", 0, usY);

	/* 第1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GUI_JPEG_Draw(_acbkpic, sizeof(_acbk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第2步:使能桌面窗口的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第3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otio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SCREEN_Width*3,
									 SCREEN_Height,
					                 WM_HBKWIN,
									 WM_CF_MOTION_X |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Motion,
									 sizeof(pPara));

    WM_SetUserData(hMotion, &pPara, sizeof(pPara));

	/* 第4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 第1个界面图标 */
	hIcon1 = _CreateICONVIEW(hMotion,
	                _aBitmapItem1,
					GUI_COUNTOF(_aBitmapItem1),
					GUI_ID_ICONVIEW0,
					ICONVIEW_LBorder,
					ICONVIEW_TBorder,
					ICONVIEW_Width,
					ICONVIEW_Height*2);

	/* 第2个界面图标 */
	hIcon2 =_CreateICONVIEW(hMotion,
	                _aBitmapItem2,
					GUI_COUNTOF(_aBitmapItem2),
					GUI_ID_ICONVIEW1,
					SCREEN_Width+ICONVIEW_LBorder,
					ICONVIEW_TBorder,
					ICONVIEW_Width,
					ICONVIEW_Height);

	/* 第3个界面图标 */
	hIcon3 =_CreateICONVIEW(hMotion,
	                _aBitmapItem3,
					GUI_COUNTOF(_aBitmapItem3),
					GUI_ID_ICONVIEW2,
					SCREEN_Width*2+ICONVIEW_LBorder,
					ICONVIEW_TBorder,
					ICONVIEW_Width,
					ICONVIEW_Height);

	/* 防止警告,留待以后备用 */
	(void)hIcon1;
	(void)hIcon2;
	(void)hIcon3;

	/* 第5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CreateSysInfoDlg();

	/* 第6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CreateStatusDlg();

	while(1)
	{
		GUI_Delay(10);
	}
}

/***************************** 安富莱电子 [url]www.armfly.com[/url]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