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20VAC转5VDC,给电容触摸屏供电,导致电容触摸屏不能触摸

楼主(2019-03-15):
各位老哥好!
近期刚刚把STM32F429+emwin程序开发完成,参考了安富莱硬哥的教程。软件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电容触摸屏的硬件部分出现了问题。
问题条件:
1、使用220V交流电转5V直流,经过LDO降低成3.3V,给单片机供电
2、转后的5V给背光电路升压供电
问题:
1、产品的触摸屏不灵了,按10次,只有一次触摸正确的触摸数据。
2、产品如果使用U电脑USB供电,一切触摸正常
问题分析:
1、怀疑是ACDC转换后引起的,示波器测试发现3.3V有正负50mV的杂波
2、断开背光电路的输入,触摸能用,背光电路的升压频率是1MHz

问题:
这个锅到底谁来背

网友:
电容屏的确不太靠谱,很多场合还是电阻屏稳。

你现在电容屏用的那个触控芯片。

楼主:
电容屏型号:FT5x46
用了这个驱动:
#include "./Bsp/touch/bsp_i2c_touch.h"
#include "./Bsp/touch/bsp_ts_ft5x06.h"
#include "./Bsp/touch/bsp_touch.h"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屏型号:FT5x46
用了这个驱动:
#include "./Bsp/touch/bsp_i2c_touch.h"

FT5X06的性能还行,触摸板哪里买的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问题解决。
触摸和液晶是定做的,同一家的 。
上面不能触摸的问题解决了。
不是软件和屏的问题,是我的电源问题,220V转5V的电源。
在这个ACDC的电源上加一个Y电容,触摸就正常了。

楼主:
至此,stm32F4+emwin产品已解决全部问题,坐等老化。
感谢安富莱,硬汉哥的技术支持。
前前后后问了十来个问题。
后期有需要安富莱相关的产品,一定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stm32F4+emwin产品已解决全部问题,坐等老化。
感谢安富莱,硬汉哥的技术支持。
前前后后问了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