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NAND Flash是不是不能CPU直接寻址?

楼主(2019-03-15):
NAND Flash是不是不能CPU直接寻址?现在有一片NAND Flash,存储有bmp格式图片,要显示图片时,是不是要先将Flash的数据加载到RAM,再显示出来,这样会不会占用太多的RAM?如果使用GUI_BMP_DrawEx()函数,显示速度是不是很慢?大家在使用emwin时,有大量的图片,都是存储在哪里?为什么串口屏切换图片的速度很快,像大彩,迪文的,而且也没有带容量很大的RAM,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1、对于F429使用emWin而言,一定要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效果才能比较流畅。直接绘制BMP,JPEG图片,效果一般。
     还有很多其它的方案也可以,比如有并行的NOR Flash,效果很好。

2、H7比较省事,因为有JPEG硬解,速度很快,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很好奇怎么那些串口屏刷图速度那么快,关键是成本还很低。EMWIN绘制图片用SDRAM虽然刷新快  但是从存储设备加载到SDRAM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每次的现象是点一下要反应一下才刷出来。

楼主:
各有各的优势吧,但是使用STM32+SDRAM+emWin的方案成本也不低,性能也没用串口屏强,很多实际的应用用个串口屏也能解决,但是串口屏用起来感觉就是一个蠢办法,完全是用图片堆起来的,灵活性太差了 纠结!

网友:
无非就两个问题,一个解码,一个从源地址要目的地址的传输速度。
传输速度可以DMA解决,STM32各种外设基本都可以DMA到LCD显存,然后就是解码,解码是单片机的硬伤,支持硬解才行,所以适合用位图,可以适当压缩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