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26的安装步骤(更新完成2019-03-19)

楼主(2019-03-16):
专门整理一个帖子,方便教程里面使用。

MDK5.26安装完毕软件后,要独立的安装软件包。

1、下载MDK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03

2、下载完毕后,点击安装

3、勾上同意,Next

4、注意安装路径

5、红色方框的两项随意填写,Next

6、剩下就是时间略长的安装过程

7、安装结束前会提示是否安装ULINK驱动,安装即可

8、至此,MDK就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后,如果弹出下面界面,是因为要更新安装包列表,这个要连接MDK服务器的。

首次打开MDK会弹出下面的界面,点击左上角的刷新图标,如果是下面效果,如果的确无法连接到MDK服务器了

此时可以重启电脑试试,打开MDK后,点击这里弹出软件包安装界面,看看是否可以刷新成功,如果刷新不成功,可以考虑卸载,换个盘符安装。

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基本不用管了,直接去官网下载相应的软件包,然后导入即可。

正常更新的时候,右下角有个更新进度:

更新完毕后的效果如下:

安装软件包
方法一:推荐直接在官方地址:http://www.keil.com/dd2/Pack/ 下载

然后倒入即可:

导入的时候,右下角会有一个进度

导入成功后,可以看到软件包已经安装上:

方式二,直接使用Pack Installer安装,这个必须要联网才能使用。

楼主:
更新完成2019-03-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完成2019-03-19

新的例程和教程准备用哪个版本的mdk为主?
MDK5.26可以支持含unicode中文的c文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例程和教程准备用哪个版本的mdk为主?
MDK5.26可以支持含unicode中文的c文件了吗?

例子保持MDK5和IAR8两个版本,选做Embedded Studio的GCC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