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DK5.25使用RTX后编译报错

楼主(2019-03-16):
工程是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使用MDK添加RTX库后编译报错为
rtx\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VC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4.o and irq_cm4f.o).
rtx\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PendSV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4.o and irq_cm4f.o).
rtx\rt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l_cm4.o and irq_cm4f.o).

但是Hal_cm4.c这个文件根本就没有添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A: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警告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86&fromuid=58

楼主:
不行啊,加了这个指令后还是报错,--diag_suppress 37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警告即可
http:/ ...

加了也不行,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也不行,还是报错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9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h ...

我的芯片是F303,参考的是F103上的库移植方法,你的意思是要去掉那个封装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是F303,参考的是F103上的库移植方法,你的意思是要去掉那个封装层吗

都可以,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h ...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报这个错,是CubeMX生成的工程问题吗?还是MDK5.25的RTX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报这个错,是CubeMX生成的工程问题吗?还是MDK5.25的RTX有问题?

两个文件里面PendSV,Systick,SVC中断重复的定义了,你没有移植好。

此贴就帮你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文件里面PendSV,Systick,SVC中断重复的定义了,你没有移植好。

此贴就帮你这么多吧

我的工程里面没有这个Hal_cm4这个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里面没有这个Hal_cm4这个文件啊

MDK的RTE环境添加源码就看到这个文件了。
安装目录里面有很多例子的,找几个参考下,看看你那里配置错了。

网友:
rtx \ rtx.axf:错误:L6200E:符号SVC_Handler被多次定义(由hal_cm4.o和irq_cm4f.o)。
rtx \ rtx.axf:错误:L6200E:符号PendSV_Handler被多次定义(由hal_cm4.o和irq_cm4f.o)。
rtx \ rtx.axf:错误:L6200E:符号SysTick_Handler多次定义(由hal_cm4.o和irq_cm4f.o)。

楼主:
用源码移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库移植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源码移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库移植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代码发上来,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