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5.26编译问题

楼主(2019-03-16):
最近编译工程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到这里,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
问题是:函数内的局部变量(结构体),在使用时,应该占用当前栈空间,
也就是说,进入函数后,会有一句类似"00008a  b093              SUB      sp,sp,#0x4c" 这样的语句,给局部变量申请空间
但出现问题时没有这句话,导致此变量占用的就是当前栈顶的空间,在进行结构体赋值时就会出现覆写栈空间,有可能导致函数返回错误
下面有2张图多下对比
下面是编译出现问题的:

下面是编译正常的:

使用的是keil版本如下

这个是编译选项

网友:
帮你测试了,MDK生成的就是这样的,应该是xxx.txt文件并没有反应出全部细节

网友:
直接调试状态查看几个变量的栈地址是否有分配,so easy

楼主:
就是调试发现这样,所以才查看了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调试发现这样,所以才查看了这个文件

不是让你看反汇编,是让你看local stack。。。

楼主:
跟进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在调用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时 直接传递的是当前堆栈指针
00000a  4668              MOV      r0,sp
00000c  f7fffffe          BL       GPIO_StructInit
这个在函数里会按照GPIO_InitStructure起始地址进行赋值,这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进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在调用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时 直接传递的是当前堆栈指针
00000a ...

兄dei,看local stack。。。,肯定没问题

你用IAR生成,IAR也是这样的,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看反汇编,是让你看local stack。。。

肯定分配了啊,上面可以看到地址就是SP的地址
我说的错误就是SP本身是从高地址->低地址,应该预先偏移出结构体的空间出来
而现在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分配了啊,上面可以看到地址就是SP的地址
我说的错误就是SP本身是从高地址->低地址,应该预先偏移出 ...

专业词汇叫向下生长的满栈

让你看local stack就是让你看地址分配到那里了,只是反汇编代码没有体现而已。。

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词汇叫向下生长的满栈

让你看local stack就是让你看地址分配到那里了,只是反汇编代码没有体现而 ...

你说的都是根据汇编生成的,你看好了第一张图是汇编
第二张图是你说的callstack 自己看看地址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是根据汇编生成的,你看好了第一张图是汇编

第二张图是你说的callstack 自己看看地址是不是一 ...

他就是通过简单的PUSH操作,来开辟的空间,你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就是通过简单的PUSH操作,来开辟的空间,你不服

你跟我这杠什么? 写过汇编没有? PUSH保存的现场,传递当前SP作为结构体指针,地址空间正好相反。保存的信息被修改。我不服你能咋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跟我这杠什么? 写过汇编没有? PUSH保存的现场,传递当前SP作为结构体指针,地址空间正好相反。保存的 ...

当然,最终我知道为什么编译器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跟我这杠什么? 写过汇编没有? PUSH保存的现场,传递当前SP作为结构体指针,地址空间正好相反。保存的 ...

我说这位大哥,你是来问问题的,你要是都懂,就不用在这里问了。别人回答你,是尊敬你,想帮助你。就算别人的答复没能帮你解决问题,你也不能以这个口气说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跟我这杠什么? 写过汇编没有? PUSH保存的现场,传递当前SP作为结构体指针,地址空间正好相反。保存的 ...

说你不服,你还就是不服,这个是MDK编译器的处理机制,你知道什么时候才需要寄存器入栈吗?

是你新进入的子函数里要用到这几个寄存器才需要入栈,你都用不到你入什么栈(而MDK反汇编这里就用了,跟你用SUB开辟空间一个道理),你再仔细看看你的子函数对应的汇编,完全没用到这几个寄存器,特别注意那个lr寄存器,这个地址是不会被改动的。只是用的r2,r3, r4

你用IAR测测,也是这个样子,今天非让你服了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你不服,你还就是不服,这个是MDK编译器的处理机制,你知道什么时候才需要寄存器入栈吗?

是你新进 ...

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你不服,你还就是不服,这个是MDK编译器的处理机制,你知道什么时候才需要寄存器入栈吗?

是你新进 ...

子函数没用到就没有问题了?
void fun1()
{
    fun2();
}
1.子函数fun2() push r2-r4寄存器(的确fun2()里没调用)
2.fun2()里进行局部结构体赋值操作后,可以看到SP堆栈地址保存的r2-r4寄存器值已经改变
3.这个时候fun2()返回 pop r2-r4
4.这时 fun1()的r2-r4寄存器值已经改变
好,问题就在这!这个本来不应该发生,即调用fun2()返回后,所有寄存器值应该恢复成调用fun2()前,以防止这些寄存器在fun1()后面还要使用
======================================================
上面是我调试出的问题,但从实际使用角度确实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我没有仔细考量,应该是fun1()也没有使用这几个寄存器。从程序角度来说 这有风险。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导致函数返回地址异常,我问题提的不是很严谨
最后,上面有位朋友说的是,我的语气有点问题,在这里感谢你和版主对问题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函数没用到就没有问题了?
void fun1()
{

这就是商业IDE策略,都让你们读懂了,还怎么卖钱。

你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开启各种优化等级,开启时间优化,又是一种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