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创建失败?

楼主(2019-03-18):
我在GUIConf.h中的 GUI_NUM_LAYERS 定义成了 2

p_ret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16, GUICC_565, 0, 0);
LCD_SetPosEx(0,0,0);
LCD_SetSizeEx(0,480,272);
LCD_SetVSizeEx(0, 480, 272);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0x8055e200);

p_ret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8, GUICC_8666, 0, 1);
......

以上这段代码在  void LCD_X_Config(void)  函数开头。

但是第一个的p_ret的值没问题,但是第二个p_ret的值一直是NULL。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此贴双图层例子,对比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发帖前已经对比过例子了。创建逻辑都差不多。我怀疑虽然我定义了GUI_NUM_LAYERS的值,但是好像没起作用。不清楚哪个环节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帖前已经对比过例子了。创建逻辑都差不多。我怀疑虽然我定义了GUI_NUM_LAYERS的值,但是好像没起作用。 ...

如果也是F429的话,直接在我的工程模板上面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也是F429的话,直接在我的工程模板上面修改即可。

唉,居然是库的问题。我把对应的源码链到工程里面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