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请教下,TouchGFX 支不支持 rgb-16bit 数据格式 ?

楼主(2019-03-18):
请教下,TouchGFX 支不支持 rgb-16bit 数据格式 ?

网友:
支持
The TouchGFX C++ and OS independent engine is the core of the TouchGFX framework. It offers:

Advanced Rendering algorithms minimizing the number of drawn pixels for higher graphics fluidity and performance
Advanced graphics objects management including lines, circle, buttons, sliders and custom shapes drawing as well as transparency, texture mapping, scaling and 3D rotation
Memory optimization with a minimum foot print of 10 to 35 Kbytes of SRAM and 20 to 100 Kbytes of Flash depending on the UI complexity
Support for 1, 2, 4, 16 and 24-bit per pixel color de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