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适用于STM32H750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

楼主(2019-03-19):
自己做了几块STM32H750VBT6的板子,苦于没有适配的下载算法,一直是下载到SRAM中调试程序。
后来在某论坛找了个,针对自己的板子做了相应的修改,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可以用了。
本来想弄个HAL库版本的,但一直存在各种问题,无法生成FLM文件。不得已,最终还是用的纯寄存器方式。
将生成的FLM文件复制到 "Keil_v5\ARM\Flash" 文件夹下,在Flash Download中添加即可。

我的板子只在QSPI BANK1接了一个型号为W25Q64JVSIQ的Flash。
引脚情况:
PB2  QUADSPI1_CLK
PB6  QUADSPI1_BK1_NCS
PD11, PD12, PD13  QUADSPI1_BK1_IO0, IO1, IO3
PE2  QUADSPI1_BK1_IO2
如果引脚不同,Flash型号不同,都必须作相应的源码修改才行。

虽然可以用了,但对FLM文件和整个Flash下载过程还是没有完全弄清楚,谁有好的参考资料,希望能够共享一下。

附件中同时带有对应的BOOT程序,也必须根据硬件情况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
太感谢啦,大赞!!

网友:
我有个产品是搭配 4MB SPI flash. flash里面的数据,我是通过USB直接加载到RAM,再用flash写命令搞定的。不同的文件,根据自己规划的flash map 对应搬运到自己特定的地址。

网友A(2019-05-07):
非常感谢Ivehe的分享,

想请教您,我有试着将您分享的算法加入我的主要功能中确实可以使用,但却发生此状况,引脚及其他部分皆已设定完成,请问能协助下吗?
我的版本是
STM32H743
W25Q256JV

万分感恩!

网友B:
我尝试了一下IAR,主要是根据flashloader重新建工程生成out文件,我的flash是winbond的w25q128

网友B:
我换了stlink仿真器,但是现在下载时总是提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stlink仿真器,但是现在下载时总是提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请问是什么原因?

不清楚你的硬件情况和源码,无法对你自己所做的改动是否正确合理做出评价。
无法下载的一种情况是Flash Download右边的“RAM for Algorithm里的Size设置太小,一般设置为0x00004000即可。默认的是0x00001000,可能不太够。

网友:
大神666,我也折腾了一个星期,至今未成功,多谢分享~

网友C:
请教大神下载程序时如何配置?我按照您的工程实例编译好了我的程序,在MDK也识别了算法,但是我自己的APP中添加好算法后,无法下载,下载时在下面状态栏能看到,擦除 0x90000000  ,然后过一会儿就提示了超时...下载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了一下IAR,主要是根据flashloader重新建工程生成out文件,我的flash是winbond的w25q128

老哥,你搞定了IAR下的下载算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下载程序时如何配置?我按照您的工程实例编译好了我的程序,在MDK也识别了算法,但是我自己的APP中 ...

你可以在里面FLM里面添加串口之类的调试程序,这样就可以一步步地查看各步执行错误在哪,方便查找原因。FLM是加载到单片机的RAM中执行的一段程序,和普通的程序差不多,你可以往里面添加调试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里面FLM里面添加串口之类的调试程序,这样就可以一步步地查看各步执行错误在哪,方便查找原因。F ...

多谢指点,我再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搞定了IAR下的下载算法么。。。

昨天刚刚搞定,参照\arm\src\flashloader\ST\FlashSTM32H7xx_QSPI这个工程,主要实现3个函数即可,我是用cubemx初始化IO寄存器(也可以手动写mac文件),然后照葫芦画瓢配置,.board文件,.flash文件,然后在工程配置download中使用这两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刚搞定,参照\arm\src\flashloader\ST\FlashSTM32H7xx_QSPI这个工程,主要实现3个函数即可,我是用 ...

参考文档 FlashLoaderGuide.ENU.pdf

网友F(2019-06-12):
请问下载算法是从什么地方找到并修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载算法是从什么地方找到并修改的

keil的参考文档: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 ... 14942349.1537923149
我现在的问题是把flm文件放到flash文件夹下后,keil加载不了flm文件,现在还没解决。
只好改用IAR来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keil的参考文档: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656.htm?_ga=2.108253442.141730508.1559523254-201 ...

能否看下你的IAR的下载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了一下IAR,主要是根据flashloader重新建工程生成out文件,我的flash是winbond的w25q128

我也用IAR的安装目录下的外部QSPI程序例程,修改成自己的后,编译无错误。生成out文件了。这怎么使用,不知道怎么使用啊。一般工程下载都是有相应的.flash文件。编译后没有生成对应的文件啊。

网友F:
我用下载算法生成了一个stldr文件,为何放到stm32cubeprogrmer的external flashloader文件夹下面,stm32cubeprogrmer就无法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下载算法生成了一个stldr文件,为何放到stm32cubeprogrmer的external flashloader文件夹下面,stm32cub ...

记得放在bin目录下面,不要放在api目录下面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下载程序时如何配置?我按照您的工程实例编译好了我的程序,在MDK也识别了算法,但是我自己的APP中 ...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终于搞定了,由于晶振和外部FLASH跟楼主不一致,导致不能直接使用这个,虽然大概能理解程序的流程,但是没法直接验证读写是否正确。一狠心,就将FLM的代码重新调整成一个正常的读写FLASH的代码,然后去验证代码通过QSPI是否OK,结果发现有些命令在我的FLASH上不能使用,或者没有这个命令,只能调整代码。

网友(2020-05-18):
spi flash 的加载算法搞过没

网友:
我用H750B-DK开发板,这个怎么调试QSPI上的程序呀?用ST的例程都跑不起来。是不是要先在内部FLASH内写一段程序然后跳转到QSPI中?使用OPTION里面BOOT启动地址设置为QSPI的地址也不行

网友(2020-06-29):
兄弟你可以的哈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下载程序时如何配置?我按照您的工程实例编译好了我的程序,在MDK也识别了算法,但是我自己的APP中 ...

你好,大佬是否成功过啊?

网友G(2020-09-28):
我按照楼主分享的工程修改了qspi的引脚和flash的容量大小,能够跳转到app程序,但是会有50%左右的概率出现flash超时,无法下载的情况,原因不明,请高手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楼主分享的工程修改了qspi的引脚和flash的容量大小,能够跳转到app程序,但是会有50%左右的概率出现f ...

MDK的STM32H7软件包升级至V2.6.0版本,对ST所有板子的外置Flash下载算法提供了源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94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H:
MDK的STM32H7软件包升级至V2.6.0版本,对ST所有板子的外置Flash下载算法提供了源码
http://www.armbbs.c ...

好的,这就试试,多谢硬汉哥

网友(2020-11-04):
非常到位的文件,为了这个qflash我们工程师折腾了好几天,帮了大忙了,特意注册账号回复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Ivehe的分享,

想请教您,我有试着将您分享的算法加入我的主要功能中确实可以使用,但却发生此状 ...

你好,你这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0-12-29):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汉哥,打扰了
我用你stm32H7的V7-061的例子,移植到H750上,我们的板子是只有一个QSPI flash,发现擦除和写能成功,但是前两个字节不能擦和写,一直是8888,这种是咋回事啊,有什么调试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下载算法生成了一个stldr文件,为何放到stm32cubeprogrmer的external flashloader文件夹下面,stm32cub ...

我也遇到了,启动时候直接退出了,删除那个算法就好了

后来发现是在keil中编译时我嫌算法太大,把debug information的勾去掉了,加回来后能启动,但是连接时读取直接卡死,后来又重启几次cube,先到读取界面,然后连接,发现又好了。。。不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汉哥,打扰了
我用你stm32H7的V7-061的例子,移植到H750上,我们的板子是只有一个QSPI flash,发现擦除 ...

没有移植好。

先移植到通用的H750工程里面,看看能正常使用不,能使用了再整下载算法。推荐直接使用我的工程模板即可,仅需要修改下引脚和必要的指令,其它的地方基本不用动,我的那个是HAL版的,修改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移植好。

先移植到通用的H750工程里面,看看能正常使用不,能使用了再整下载算法。推荐直接使用我 ...

那我再调调看,看下怎么debug 外部flash
准确来讲我就是直接修改你的模板,改了flash容量和pin,别的都没动
板子新作的,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移植好。

先移植到通用的H750工程里面,看看能正常使用不,能使用了再整下载算法。推荐直接使用我 ...

我试了
在内部flash直接写个程序,去读取qspi flash前两个字节是ok的
只是cubeprogrammer中显示出来的时候,前两个字节固定添加了8888,每个sector(64kB)都是前2个字节添加了8888,感觉是programmer显示的问题。。。flash中的数据是好的

网友(2021-03-12):
感谢大神,正在玩这个。硬件都一样,跑上去直接可以用了。赞赞赞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Ivehe的分享,

想请教您,我有试着将您分享的算法加入我的主要功能中确实可以使用,但却发生此状 ...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搞定的?我刚刚调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算法只能够的verify 函数需要修改如下:
unsigned long Verify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long i;

        W25QXX_Read(read_buf, adr - base_adr, sz);
        //for (i = 0; i < PAGE_SIZE; i++)
        for (i = 0; i < sz; i++)
        {
                if (read_buf[i] != buf[i])
                {
                        return (adr + i); // Verification Failed (return address)
                }
        }

        return (adr + sz); // Done successfully
}

for (i = 0; i < PAGE_SIZE; i++) 改为for (i = 0; i < sz; i++)

否则最后一组数据校验的时候回出现Contents mismatch at: 900xxxxx.导致下载错误。其实是900xxxxx为最后一个block的地址

网友(2021-09-14):
请问这个w25q128能改成端口为
    PE2     ------> QUADSPI_BK1_IO2
    PB2     ------> QUADSPI_CLK
    PD13     ------> QUADSPI_BK1_IO3
    PC9     ------> QUADSPI_BK1_IO0
    PC10     ------> QUADSPI_BK1_IO1
    PB6     ------> QUADSPI_BK1_NCS
我一直修改,不能下载也不能工作,而且我验证也总是不成功,现在qspi模式下flash的id都读不出来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下载程序时如何配置?我按照您的工程实例编译好了我的程序,在MDK也识别了算法,但是我自己的APP中 ...

可以了吗,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