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适用于STM32H750的QSPI Flahs 使用cubeprogrammer下载算法

楼主(2019-03-19):
这个下载算法是给STM32H750VBT6做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QSPI Flash使用的是W25Q128,接在了STM32H750VBT6的BANK2上,除了引脚和bank1不一样外,地址都是从0x90000000开始;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者stlink utility下载的算法,不适用于keil/iar;
压缩包内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下载算法,一个是boot程序.boot支持从USB U盘升级程序;

boot程序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STLDR下载算法使用的是HAL库;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擦除之后需要断一下电才能进行下载,否则会出错.(如果有同胞有解决方法,欢迎告知一下);

网友:
下载过来学习学习。
自从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中文路径之后就一直使用。

网友A:
非感谢楼主分享。

ps:今天的加分用完了,明天给楼主加分

网友:
关注。QSPI的各种编程方法。 最后搞个大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感谢楼主分享。

ps:今天的加分用完了,明天给楼主加分

已经补上

网友(2019-05-17):
楼主这个是我试过的给H750下载的最接近的,虽然我还没成功,但是我看到了希望。

网友:
大神,按照你的方法终于移植成功了,现在先点擦除,然后读取都是正常的,如果已上电就点读取,就会读失败...

网友(2020-05-27):
为啥我的stldr文件可以读  擦除 写的时候只写了前面一部分数据    后面大部分数据都没有写成功

网友:
为什么我的stldr文件可以读 擦除 但是只写入前面一部分数据  后面大部分数据都没有写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战略MARK,我也是BANK2,回头移植到W25Q80上

网友B(2020-08-27):
感谢楼主的分享。

struct StorageInfo const StorageInfo  =  {
#endif
   "H750_U25Q128",                                                          // Device Name + EVAL Borad name
   NOR_FLASH,                                                           // Device Type
   0x90000000,                                                                // Device Start Address
   0x1000000,                                                                 // Device Size in Bytes (16MBytes)
   0x100,                                                                      // Programming Page Size 256Bytes
   0xFF,                                                                       // Initial Content of Erased Memory
// Specify Size and Address of Sectors (view example below)
   0x00000100, 0x00010000,                                                      // Sector Num : 256 ,Sector Size: 64KBytes
   0x00000000, 0x00000000,
};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W25Q128的话 这里的应该是0x00001000, 0x00001000,     // Sector Num : 512 ,Sector Size: 4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效果一样,后面的0x10000表示一个扇区64KB,算法处理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果一样,后面的0x10000表示一个扇区64KB,算法处理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了同款FLASH,但是我接在了BANK1上,QSPI目前操作FLASH 还有点问题,还没能跑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了同款FLASH,但是我接在了BANK1上,QSPI目前操作FLASH 还有点问题,还没能跑起来

使用HAL库编写"下载算法",各种问题.现在多数用的寄存器写.论坛里有你需要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HAL库编写"下载算法",各种问题.现在多数用的寄存器写.论坛里有你需要的可以参考.

感谢您的回复,已经找到了,也是您写的

网友(2020-10-21):
一直想在cubeIDE上用,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2021-07-31):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了同款FLASH,但是我接在了BANK1上,QSPI目前操作FLASH 还有点问题,还没能跑起来

你那边bank1上跑起来了吗  我在bank1也跑不起来 不知到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那边bank1上跑起来了吗  我在bank1也跑不起来 不知到啥原因

参考我的吧,没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吧,没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我这边是外挂在QSPI上的 能不能加Q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吧,没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感谢  可以下载了 但是最后校验失败是咋回事
15:17:39 : Error: Data mismatch found at address  0x90000000 (byte = 0xBB instead of 0x00)
  15:17:39 : Error: Download verification fai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  可以下载了 但是最后校验失败是咋回事
15:17:39 : Error: Data mismatch found at address  0x9 ...

说明算法实现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2022-04-20):
请问里面的打印语句什么时候会被调用输出到串口上?比如初始化语句

网友:
改了半天还是没成功,找到别的工程代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H750+W25Q64
地址也放上来了:
https://blog.csdn.net/tianizimar ... 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