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TCP客户端如何快速重连?(12楼,已经解决)

楼主(2019-03-19):
TCP客户端如何快速重连?目前的做法会多个连接(IP相同,端口相同)一下子连接上。

网友A:
这里重连挺方便的,重连速度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重连挺方便的,重连速度不够快?

对,这样的话重连速度比较慢,有时候得十几秒。老大有空帮我看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样的话重连速度比较慢,有时候得十几秒。老大有空帮我看一下。多谢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你是如何断开的,是直接把服务器关闭了,还是服务器端仅关闭了此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你是如何断开的,是直接把服务器关闭了,还是服务器端仅关闭了此连接。

点击“断开”进行关闭的,也就是服务器主动关闭此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断开”进行关闭的,也就是服务器主动关闭此链接。

我记得我之前测试挺快的,不行的话,你试试这个网络助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102

网友B(2019-12-06):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测试挺快的,不行的话,你试试这个网络助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硬汉这个TCP客户端重连确实时间确实不稳定,有时候时间需要1分钟,有时候断开之后能立马重新连接,测试的RL-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RTX) 程序,软件用的是 野人网络调试助手,只断开设备连接,重新连接速度也不是确定的,快的时候10ms以内就能链接上,慢的时候需要等待30~60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这个TCP客户端重连确实时间确实不稳定,有时候时间需要1分钟,有时候断开之后能立马重新连接,测试的 ...

用bsd socket的客户端测试,没问题,之前还专门帮v7群友测试过,用的老版本。不要用原始socket的例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sd socket的客户端测试,没问题,之前还专门帮v7群友测试过,用的老版本。不要用原始socket的例子测试

硬汉收到,
是用V6-1027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客户端之TCP(RTX).rar  这个测试吗?我之前测试的是V6-1013_RL-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RTX).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bsd socket的客户端测试,没问题,之前还专门帮v7群友测试过,用的老版本。不要用原始socket的例子测试

用bsd socket的客户端测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反复测试了几千次,都是10ms以内重连,硬汉请教一下原始socket的例子 和BSD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C:
rl-tcp V7.12在硬汉基础上改的客户端,连起来也很慢 有时候拔掉网线 再插上网线 都无法再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sd socket的客户端测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反复测试了几千次,都是10ms以内重连,硬汉请教一下原始so ...

11楼已经解决
汇总新版RT-TCPnet V7.X教程要解决的实际问题(2019-11-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7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rl-tcp V7.12在硬汉基础上改的客户端,连起来也很慢 有时候拔掉网线 再插上网线 都无法再连接了

这是你本身就没有移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