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教程中FPU让修改三个地方,为什么示波器的项目中却没有这么做

楼主(2019-03-19):
ucos教程中FPU让修改三个地方,为什么示波器的项目中却没有这么做,谢谢

网友:
一代示波器我们自己的方案,即教程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3886&extra=page%3D1

二代示波器改用Micrium的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5785&extra=page%3D1

后面要搞的三代示波器升级至V3.07.XX提供的最新方案。

楼主:
是不是发现这个压盏的顺序,并不是那么重要,还是新版本UCOS自己修正了

楼主:
OS_CPU_FP_Reg_Push这么做法是不是可以用啊,请教下高手,因为我的偶尔浮点数会计算错误,ucos3.04.04版本的

楼主:
但是OS_CPU_FP_Reg_Push,好像浮点数还是会出错,只有用了OS_CRITICAL_ENTER才可以,但是代码里边用浮点数的地方太多了,这个能到处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OS_CPU_FP_Reg_Push,好像浮点数还是会出错,只有用了OS_CRITICAL_ENTER才可以,但是代码里边用浮点数 ...

a. 在MDK4的option->target->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中选择Use FPU即可开启FPU。
b. 在MDK5的option->target->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中选择Use Single Precision即可开启FPU。
c. 在IAR7.5的option->Genenal Options->Floating point settings中选择VFPv4 single precision即可开启FPU。
d. 如果用户通过MDK或者IAR编译器开启FPU,那么使用了浮点运算的任务在创建的时候务必要使能参数OS_OPT_TASK_SAVE_FP,切记! 没有用到浮点运算的任务不需要此参数,设置了此参数才可以对浮点寄存器进行入栈和出栈操作。

分享两个V6的例子,你参考学习下即可。
uCOS-II版本V3.05.00
uC/CPU版本V1.30.02
uC/LIB版本V1.38.01

楼主:
谢谢回答,FPU是开启正常的,速度也测试过,只是计算中偶尔出错,只有屏蔽中断才好像可以,屏蔽了一段这段正常,另一段就有可能错,ucos太不靠谱,不过记得之前没有开启FPU之前也有偶尔计算错误的问题,有点想转用FreeRT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FPU是开启正常的,速度也测试过,只是计算中偶尔出错,只有屏蔽中断才好像可以,屏蔽了一段这段正 ...

使用我的即可,我的没有这种神奇问题。

楼主:
我已经改过来啦,FreeRTOS还挺好用,一天就改过来了,跑跑再说

楼主:
高手好,换系统还有问题啊,我有两个线程,一个计算量大,一个用于通讯,如果计算量大的优先级高,就没有计算问题,就是有时通讯延迟,如果把通讯优先级升高跟计算的一样或者高于它,计算会偶尔出错,请问有什么建议能改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好,换系统还有问题啊,我有两个线程,一个计算量大,一个用于通讯,如果计算量大的优先级高,就没有计 ...

别倒腾你自己的了,倒腾的时间有点长了,直接使用我的模板吧。

楼主:
就是用的高手您的啊,现在感觉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高手您的啊,现在感觉不是系统的问题

我的你放心用,绝对没问题。我已经项目中验证很多了。

最好用我们的板子做验证,如果有问题直接上传例子即可,不过要基本我们板子的,否则无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