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MDK下插入两个STLINK的话,可以正常识别,选择指定进行下载

楼主(2019-03-20):
(图片)

网友A:
有点麻烦  1.两个的SN相同咋办      2.SN不同时候还需要记住那个对应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烦  1.两个的SN相同咋办      2.SN不同时候还需要记住那个对应那个

应该不会有两个相同的SN吧,SN应该就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两个相同的SN吧,SN应该就是唯一的

不同的,是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烦  1.两个的SN相同咋办      2.SN不同时候还需要记住那个对应那个

使用不同类型的就好了,要是联调的话,stlink、Jlink或者DAP混搭使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