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用RGB565模式。与RGB屏连接,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9-03-20):
用stm32F429的LTDC驱动RGB屏(565模式),自己发懒,不想画那没用的8根线了,这样会用什么影响吗?那么LCD屏那空出的几根引脚怎么弄,接地,还是浮空啊?

网友A:
所有STM32系列都适用。

STM32H7不使用的引脚推荐设置为模拟模式,悬空即可,其它模式都不推荐原因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6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STM32系列都适用。

STM32H7不使用的引脚推荐设置为模拟模式,悬空即可,其它模式都不推荐原因说明

谢谢硬汉老师,那么lcd的不用的数据线(r0-r2,g0-g1,b0-b2)呢,需要接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老师,那么lcd的不用的数据线(r0-r2,g0-g1,b0-b2)呢,需要接地吗?

一样,悬空,设置为模拟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悬空,设置为模拟输入即可。

硬汉老师,我指的是LCD裸屏的引脚(单片机的引脚根部就不引出来),需要接地还是悬空呢?

网友(2022-02-15):
我去 原来如此 全系列适用的。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A:
一样,悬空,设置为模拟输入即可。

请问可以当普通IO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