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ck] RT1052 如何使用内部 RC 振荡器充当时钟源

楼主(2019-03-21):
我在 使用了 BOARD_BootClockRUN 函数后,用以下代码去切换内部晶振为,但是到了 切换函数这里后就失败了,程序直接死了,请问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吗?
CLOCK_RCStart();
CLOCK_InitRcOsc24M();
CLOCK_SwitchOsc(kCLOCK_RcOsc);

网友:
帮顶下,好久不搞,还真不会了。

楼主:
这个已经弄好了。作如下修改就可以了
void BOARD_BootClockRUN(void)
{
    /* Enable 1MHz clock output. */
    XTALOSC24M->OSC_CONFIG2 |= XTALOSC24M_OSC_CONFIG2_ENABLE_1M_MASK;
    /* Use free 1MHz clock output. */
    XTALOSC24M->OSC_CONFIG2 &= ~XTALOSC24M_OSC_CONFIG2_MUX_1M_MASK;
    /* Set XTAL 24MHz clock frequency. */
    CLOCK_SetXtalFreq(24000000U);
    /* Enable XTAL 24MHz clock source. */
    CLOCK_InitExternalClk(0);
    /* Enable internal RC. */
    CLOCK_InitRcOsc24M();

    /* Configure self-tuning for RC OSC */
    XTALOSC24M->OSC_CONFIG0 = XTALOSC24M_OSC_CONFIG0_RC_OSC_PROG_CUR(0x4) | XTALOSC24M_OSC_CONFIG0_SET_HYST_MINUS(0x2) |
                              XTALOSC24M_OSC_CONFIG0_RC_OSC_PROG(0xA7) |
                              XTALOSC24M_OSC_CONFIG0_START_MASK | XTALOSC24M_OSC_CONFIG0_ENABLE_MASK;
    XTALOSC24M->OSC_CONFIG1 = XTALOSC24M_OSC_CONFIG1_COUNT_RC_CUR(0x40) | XTALOSC24M_OSC_CONFIG1_COUNT_RC_TRG(0x2DC);
    /* Set Oscillator ready counter value. */
    CCM->CCR = (CCM->CCR & (~CCM_CCR_OSCNT_MASK)) | CCM_CCR_OSCNT(127);
    /* Setting PeriphClk2Mux and PeriphMux to provide stable clock before PLLs are initialed */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Clk2Mux, 1); /* Set PERIPH_CLK2 MUX to OSC */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Mux, 1);     /* Set PERIPH_CLK MUX to PERIPH_CLK2 */
    /* Init ARM PLL. */
    /* Bypass PLL first. */
    CCM_ANALOG->PLL_ARM = (CCM_ANALOG->PLL_ARM & (~CCM_ANALOG_PLL_ARM_BYPASS_CLK_SRC_MASK)) |
                          CCM_ANALOG_PLL_ARM_BYPASS_MASK | CCM_ANALOG_PLL_ARM_BYPASS_CLK_SRC(0);
    CCM_ANALOG->PLL_ARM = (CCM_ANALOG->PLL_ARM & (~(CCM_ANALOG_PLL_ARM_DIV_SELECT_MASK | CCM_ANALOG_PLL_ARM_POWERDOWN_MASK))) |
                          CCM_ANALOG_PLL_ARM_ENABLE_MASK | CCM_ANALOG_PLL_ARM_DIV_SELECT(98);
    while ((CCM_ANALOG->PLL_ARM & CCM_ANALOG_PLL_ARM_LOCK_MASK) == 0)
    {
    }
    /* In SDK projects, SDRAM (configured by SEMC) will be initialized in either debug script or dcd.
     * With this macro SKIP_SYSCLK_INIT, system pll (selected to be SEMC source clock in SDK projects) will be left unchanged.
     * Note: If another clock source is selected for SEMC, user may want to avoid changing that clock as well.*/
#ifndef SKIP_SYSCLK_INIT
    /* Init System PLL. */
    /* Bypass PLL first. */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_PLL_SYS_BYPASS_CLK_SRC_MASK)) |
                          CCM_ANALOG_PLL_SYS_BYPASS_MASK | CCM_ANALOG_PLL_SYS_BYPASS_CLK_SRC(0);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_PLL_SYS_DIV_SELECT_MASK | CCM_ANALOG_PLL_SYS_POWERDOWN_MASK))) |
                          CCM_ANALOG_PLL_SYS_ENABLE_MASK | CCM_ANALOG_PLL_SYS_DIV_SELECT(1);
    while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_PLL_SYS_LOCK_MASK) == 0)
    {
    }
    /* Init System pfd0. */
    CLOCK_InitSysPfd(kCLOCK_Pfd0, 27);
    /* Init System pfd1. */
    CLOCK_InitSysPfd(kCLOCK_Pfd1, 16);
    /* Init System pfd2. */
    CLOCK_InitSysPfd(kCLOCK_Pfd2, 24);
    /* Init System pfd3. */
    CLOCK_InitSysPfd(kCLOCK_Pfd3, 16);
    /* Disable pfd offset. */
    CCM_ANALOG->PLL_SYS &= ~CCM_ANALOG_PLL_SYS_PFD_OFFSET_EN_MASK;
#endif
    /* In SDK projects, external flash (configured by FLEXSPI) will be initialized by dcd.
     * With this macro XIP_EXTERNAL_FLASH, usb1 pll (selected to be FLEXSPI clock source in SDK projects) will be left unchanged.
     * Note: If another clock source is selected for FLEXSPI, user may want to avoid changing that clock as well.*/
#if !(defined(XIP_EXTERNAL_FLASH) && (XIP_EXTERNAL_FLASH == 1))
    /* Set Usb1 PLL bypass clock source. */
    CLOCK_SetPllBypassRefClkSrc(CCM_ANALOG, kCLOCK_PllUsb1, 0);
    /* DeInit Usb1 PLL. */
    CLOCK_DeinitUsb1Pll();
    /* Bypass Usb1 PLL. */
    CCM_ANALOG->PLL_USB1 |= CCM_ANALOG_PLL_USB1_BYPASS_MASK;
    /* Enable Usb1 PLL output. */
    CCM_ANALOG->PLL_USB1 |= CCM_ANALOG_PLL_USB1_ENABLE_MASK;
#endif
    /* Set Audio PLL bypass clock source. */
    CLOCK_SetPllBypassRefClkSrc(CCM_ANALOG, kCLOCK_PllAudio, 0);
    /* DeInit Audio PLL. */
    CLOCK_DeinitAudioPll();
    /* Bypass Audio PLL. */
    CCM_ANALOG->PLL_AUDIO |= CCM_ANALOG_PLL_AUDIO_BYPASS_MASK;
    CCM_ANALOG->MISC2 &= ~CCM_ANALOG_MISC2_AUDIO_DIV_LSB_MASK;
    CCM_ANALOG->MISC2 &= ~CCM_ANALOG_MISC2_AUDIO_DIV_MSB_MASK;
    /* Enable Audio PLL output. */
    CCM_ANALOG->PLL_AUDIO |= CCM_ANALOG_PLL_AUDIO_ENABLE_MASK;
    /* Set Video PLL bypass clock source. */
    CLOCK_SetPllBypassRefClkSrc(CCM_ANALOG, kCLOCK_PllVideo, 0);
    /* DeInit Video PLL. */
    CLOCK_DeinitVideoPll();
    /* Bypass Video PLL. */
    CCM_ANALOG->PLL_VIDEO |= CCM_ANALOG_PLL_VIDEO_BYPASS_MASK;
    CCM_ANALOG->MISC2 = (CCM_ANALOG->MISC2 & (~CCM_ANALOG_MISC2_VIDEO_DIV_MASK)) | CCM_ANALOG_MISC2_VIDEO_DIV(0);
    /* Enable Video PLL output. */
    CCM_ANALOG->PLL_VIDEO |= CCM_ANALOG_PLL_VIDEO_ENABLE_MASK;
    /* Init Enet PLL. */
    uint32_t enet_pll = CCM_ANALOG_PLL_ENET_DIV_SELECT(1);
    /* Bypass PLL first */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_PLL_ENET_BYPASS_CLK_SRC_MASK)) |
                           CCM_ANALOG_PLL_ENET_BYPASS_MASK | CCM_ANALOG_PLL_ENET_BYPASS_CLK_SRC(0);
    enet_pll |= CCM_ANALOG_PLL_ENET_ENABLE_MASK;
    enet_pll |= CCM_ANALOG_PLL_ENET_ENET_25M_REF_EN_MASK;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_PLL_ENET_DIV_SELECT_MASK | CCM_ANALOG_PLL_ENET_POWERDOWN_MASK))) | enet_pll;
    while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_PLL_ENET_LOCK_MASK) == 0)
    {
    }
    /* Disable pfd offset. */
    CCM_ANALOG->PLL_ENET &= ~CCM_ANALOG_PLL_ENET_PFD_OFFSET_EN_MASK;
    /* Set Usb2 PLL bypass clock source. */
    CLOCK_SetPllBypassRefClkSrc(CCM_ANALOG, kCLOCK_PllUsb2, 0);
    /* DeInit Usb2 PLL. */
    CLOCK_DeinitUsb2Pll();
    /* Bypass Usb2 PLL. */
    CCM_ANALOG->PLL_USB2 |= CCM_ANALOG_PLL_USB2_BYPASS_MASK;
    /* Enable Usb2 PLL output. */
    CCM_ANALOG->PLL_USB2 |= CCM_ANALOG_PLL_USB2_ENABLE_MASK;
    /* Set AHB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AhbDiv, 0);
    /* Set IPG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IpgDiv, 3);
    /* Set ARM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ArmDiv, 1);
    /* Set preperiph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PrePeriphMux, 3);
    /* Set periph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Mux, 0);
    /* Set PERIPH_CLK2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PeriphClk2Div, 0);
    /* Set periph clock2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Clk2Mux, 0);
    /* Set PER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PerclkDiv, 0);
    /* Set per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PerclkMux, 0);
    /* Set USDHC1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Usdhc1Div, 1);
    /* Set Usdhc1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Usdhc1Mux, 0);
    /* Set USDHC2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Usdhc2Div, 1);
    /* Set Usdhc2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Usdhc2Mux, 0);
    /* In SDK projects, SDRAM (configured by SEMC) will be initialized in either debug script or dcd.
     * With this macro SKIP_SYSCLK_INIT, system pll (selected to be SEMC source clock in SDK projects) will be left unchanged.
     * Note: If another clock source is selected for SEMC, user may want to avoid changing that clock as well.*/
#ifndef SKIP_SYSCLK_INIT
    /* Set SEMC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SemcDiv, 2);
    /* Set Semc alt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emcAltMux, 0);
    /* Set Semc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emcMux, 0);
#endif
    /* In SDK projects, external flash (configured by FLEXSPI) will be initialized by dcd.
     * With this macro XIP_EXTERNAL_FLASH, usb1 pll (selected to be FLEXSPI clock source in SDK projects) will be left unchanged.
     * Note: If another clock source is selected for FLEXSPI, user may want to avoid changing that clock as well.*/
#if !(defined(XIP_EXTERNAL_FLASH) && (XIP_EXTERNAL_FLASH == 1))
    /* Set FLEXSPI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FlexspiDiv, 1);
    /* Set Flexspi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FlexspiMux, 0);
#endif
    /* Set CSI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CsiDiv, 1);
    /* Set Csi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CsiMux, 0);
    /* Set LPSPI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LpspiDiv, 3);
    /* Set Lpspi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LpspiMux, 2);
    /* Set TRACE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TraceDiv, 3);
    /* Set Trace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TraceMux, 2);
    /* Set SAI1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Sai1PreDiv, 3);
    /* Set SAI1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Sai1Div, 1);
    /* Set Sai1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ai1Mux, 0);
    /* Set SAI2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Sai2PreDiv, 3);
    /* Set SAI2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Sai2Div, 1);
    /* Set Sai2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ai2Mux, 0);
    /* Set SAI3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Sai3PreDiv, 3);
    /* Set SAI3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Sai3Div, 1);
    /* Set Sai3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ai3Mux, 0);
    /* Set LPI2C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Lpi2cDiv, 0);
    /* Set Lpi2c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Lpi2cMux, 0);
    /* Set CAN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CanDiv, 1);
    /* Set Can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CanMux, 2);
    /* Set UART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UartDiv, 0);
    /* Set Uart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UartMux, 0);
    /* Set LCDIF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LcdifPreDiv, 1);
    /* Set LCDIF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LcdifDiv, 3);
    /* Set Lcdif pre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LcdifPreMux, 5);
    /* Set SPDIF0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Spdif0PreDiv, 1);
    /* Set SPDIF0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Spdif0Div, 7);
    /* Set Spdif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SpdifMux, 3);
    /* Set FLEXIO1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Flexio1PreDiv, 1);
    /* Set FLEXIO1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Flexio1Div, 7);
    /* Set Flexio1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Flexio1Mux, 3);
    /* Set FLEXIO2_CLK_PRED. */
    CLOCK_SetDiv(kCLOCK_Flexio2PreDiv, 1);
    /* Set FLEXIO2_CLK_PODF. */
    CLOCK_SetDiv(kCLOCK_Flexio2Div, 7);
    /* Set Flexio2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Flexio2Mux, 3);
    /* Set Pll3 sw clock source. */
    CLOCK_SetMux(kCLOCK_Pll3SwMux, 0);
    /* Set lvds1 clock source. */
    CCM_ANALOG->MISC1 = (CCM_ANALOG->MISC1 & (~CCM_ANALOG_MISC1_LVDS1_CLK_SEL_MASK)) | CCM_ANALOG_MISC1_LVDS1_CLK_SEL(0);
    /* Set clock out1 divider. */
    CCM->CCOSR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1_DIV_MASK)) | CCM_CCOSR_CLKO1_DIV(0);
    /* Set clock out1 source. */
    CCM->CCOSR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1_SEL_MASK)) | CCM_CCOSR_CLKO1_SEL(1);
    /* Set clock out2 divider. */
    CCM->CCOSR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2_DIV_MASK)) | CCM_CCOSR_CLKO2_DIV(0);
    /* Set clock out2 source. */
    CCM->CCOSR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2_SEL_MASK)) | CCM_CCOSR_CLKO2_SEL(18);
    /* Set clock out1 drives clock out1.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_OUT_SEL_MASK;
    /* Disable clock out1.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1_EN_MASK;
    /* Disable clock out2. */
    CCM->CCOSR &= ~CCM_CCOSR_CLKO2_EN_MASK;
    /* Set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SystemCoreClock = BOARD_BOOTCLOCKRUN_CORE_CLOCK;
            /* Switch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
    CLOCK_SwitchOsc(kCLOCK_RcO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