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用f_lseek()在文件末写数据问题

楼主(2019-03-21):
我的fatfs版本是11a, 用f_open(GpTxt, usPath, FA_OPEN_ALWAYS|FA_WRITE),打开一个txt文件。
然后用f_write()进行写数据,f_lseek(GpTxt, GpTxt->fsize)移动文件指针到末尾。
我每50ms写1026个数据,然后写数据的时间越长数据越多,f_lseek()用的时间也就越长,无法做到定时写入数据。
请问各位大佬,又没办法可以恒定写入数据的时间?

网友A:
两种方案,
1、不要频繁的f_open和f_close,使用f_write和f_sync,无需调用f_close关闭

2、一个文件写入一批后,换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案,
1、不要频繁的f_open和f_close,使用f_write和f_sync,无需调用f_close关闭

谢谢!
后面我按照你的第一个方案改了一下程序,有所改善。但是我发现问题的所在不只是f_lseek(),当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大于30M之后,写速度就会变慢,更换一个文件夹之后写数据又恢复到初次写的速度。
是不是因为fatfs寻找空闲簇的时间增加所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