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没用官方的api控件显示问题

楼主(2019-03-21):
是这样的 屏幕控制芯片是ra8875 我把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中的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 &GUIDRV_Template_API, GUICC_M565, 0, 0);改成这样,不调用emwin的的绘制函数,自己参照网上加入了打点,读点,和填充函数,加入了两个button控件看有没有用,结果就这样了 控件都错乱了 但还是能点击 请问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
论坛置顶帖V5网盘,任意下载我们的emWin例子参考,我们的通用的移植方案(打点,读点等),没有使用emWin封装的驱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