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關於 顯示重疊 作法

楼主(2019-03-21):
前輩好:

我想要做的是

第一張 JPG檔的圖片,要當底層顯示

第二張 圖片,顯示在第一張的上層

進而顯示圖片重疊效果
有點偏移也沒關係

是否可給點建議?

感謝

网友:
楼主需要那方面的建议? 显示方法

网友:
根据图片的大小,在对应的坐标设置无效值 刷出来,这是一种方法

楼主:
版主你好:

類似這種功能

目前我有熱影像顯示的功能了,但我想要有拍攝東西的"線條"

這種類似將 背景圖片與熱影像圖片重疊的功能

Emwin 有辦法顯示嗎?

謝謝

楼主:
類似 Alpha 混合的技術是嗎?

如果是有參考範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類似這種功能

热成像采集出来的原始效果是什么样的。

emWin什么效果都可以显示,只要是个图像。

网友:
居然使用繁体字,不厚道啊

楼主:
抱歉,我转简体字

版主:

我发现使用Alpha时怪怪的,我怀疑是驱动没移植好
示例
下面的小示例显示了它的工作原理:
GUI_EnableAlpha(1);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lphablending”,45,41);
GUI_SetColor((0x40uL << 24)| GUI_RED);
GUI_FillRect(0,0,49,49);
GUI_SetColor((0x80uL << 24)| GUI_GREEN);
GUI_FillRect(20,20,69,69);
GUI_SetColor((0xC0uL << 24)| GUI_BLUE);
GUI_FillRect(40,40,89,89);
参考安富莱修改的

我有嘗試這網址的程式 移植問題  , 第一個跟第三個都沒問題,只有第二個使用到 Alpha 會變成上面那張圖
还是请您帮我检查Alpha相关程式好吗?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转简体字

版主:

你的驱动的确是没有移植好。

楼主:
版主  謝謝

我已解決,每次都上來提問

真不好意思,我公司將來會與您購買核心版與螢幕

以表示 支持您

再次感謝

楼主:
版主:

不好意思 ,我問別的問題

我想將 PNG格式的圖片 用於螢幕顯示,但想要 半透明的樣子

例如:  文字先寫上,再用圖片覆蓋,但還是要能看得出文字的樣子

我查了手冊發現,我如果能夠將圖片變半透明 就可以了

GUI_DrawBitmapHWAlpha()  您可以解釋一下開怎麼用嗎?
例程裡有個

有看沒有懂...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不好意思 ,我問別的問題

这个例子就行:
Semi transparent dialog--透明对话框的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60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