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长时间工作屏幕闪烁问题

楼主(2019-03-21):
eric大神:
    我使用stemwin做图形界面,长时间上电工作,24小时,持续几天,发现屏幕会出现闪烁(不断有数据更新的页面会闪烁),断电后重启,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是内存还是硬件的问题?
另:已使能内存设备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刷新页面使用的函数是WM_Paint或WM_InvalidateWindow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当前主控和显示屏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不稳,背光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主控和显示屏用的什么方案。

主控是f429,屏幕是rgb7寸,系统是freertos+emwin,基于v6板子裁剪的,电源芯片lm2594,板子只有mcu和内存片子,没有别的外设,我觉得500ma电流差不多吧,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因为只有不断刷新数据的页面会闪烁,内容不改变的页面没有影响,问题不好找的地方是,上电后都是正常的,比如运行一天,再回来看屏幕 就会有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是f429,屏幕是rgb7寸,系统是freertos+emwin,基于v6板子裁剪的,电源芯片lm2594,板子只有mcu和内 ...

如果原始的驱动没问题的,你像我这个网络测试例子,带emWin VNC,无显示屏,不断电510天不死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是不是数据更新太频繁了,导致emwim一直在更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