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27正式版发布了

楼主(2019-03-22):
http://www2.keil.com/mdk5/

网友:
第一时间下载

网友:
网盘共享一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2cFEDqRforb349Kt5kgHw 提取码:bcq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emWin还是5.46的版本

网友:
然而Segger官方的emWin版本依然是5.48

网友A:
发现个问题,使用ST-LINK V2板,下载程序后不复位,必须手动复位才能运行下载的程序,Reset and  Run 选项已选中,以前版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个问题,使用ST-LINK V2板,下载程序后不复位,必须手动复位才能运行下载的程序,Reset and  Run 选项 ...

Jlink没有问题

网友:
ST-LINK V1/V2的兼容性变差了 STLINK V3还是有问题。郁闷中好像预览版还没这个问题。

网友B(2019-07-06):
今天无意中发现MDK 5.27的编辑器叶支持列模式。
按住Alt按键再拖动鼠标就可以以列的方式来选择目标文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无意中发现MDK 5.27的编辑器叶支持列模式。
按住Alt按键再拖动鼠标就可以以列的方式来选择目标文本。

那个列表模式

网友B:
如果你用过UltraEdit,里面就有一个专门的按钮设置为列模式。平时都是选择一行一行的代码,列模式是可以选择某一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过UltraEdit,里面就有一个专门的按钮设置为列模式。平时都是选择一行一行的代码,列模式是可以 ...

方便发个MDK的截图不,我也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便发个MDK的截图不,我也学习下。

他说的应该是块选择吧。按住Alt键拖动鼠标选择,很多编辑器都是支持的。 WeCha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块选择吧。按住Alt键拖动鼠标选择,很多编辑器都是支持的。

这个功能5.2X就有了,我经常双击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5.2X就有了,我经常双击使用,比较方便

双击怎么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双击怎么实现???

双击那个单词,相同的就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击那个单词,相同的就都显示出来了。

你理解错了,这两个不一样。红框内容是已选择的我直接ctrl+c就能只复制红框里的内容。并把它粘贴到别处。 WeC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这两个不一样。红框内容是已选择的我直接ctrl+c就能只复制红框里的内容。并把它粘贴到别处。 ...

明白了,我以为是一个高级功能呢,这不是window的基本操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