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5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3-22):
最近在玩从安富莱买的595数码管,有个小疑问。最外层的for循环的为啥是32?最多显示32个位?还有就是最后那个FOR循环,怎么情况下进入这个循环的时候uclen会小于LED_COUNT??

/*
*********************************************************************************************************
*        函 数 名: LED595_StrToBuf
*        功能说明: 将字符串转换为LED码存入显存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ED595_StrToBuf(uint8_t _ucAddr, char *_ucaBuf)
{
    uint8_t ucLen;
    uint8_t i;
    uint8_t offset;
    uint8_t index;                 /* 码表数组的索引 */

    offset = _ucAddr * LED_COUNT;/* 计算偏移地址 */
    ucLen = 0;
    /* 未作数据有效性判断 */
    for (i = 0; i < 32; i++)
    {
        /* 首位小数点 */
        if ((i == 0) && (_ucaBuf[i] == '.'))//使用LED595_DispStr函数时,如果第一位是点,则显示左下角的点
        {
            s_ucLedBuf[offset + ucLen] = DOT_FLAG;
            ucLen++;
        }
        else
        {
            /* 检查数据有效性 */
            if ((_ucaBuf[i] >=  ' ') && (_ucaBuf[i] <  'z'))//数据在ASCII码范围内
            {                            //将ASCII码数组的字符的实际位置值赋值
                index = _ucaBuf[i] - ' ';
            }
            else//如果显示的数据有空格则显示空格(不在ASIIC)
            {
                index = 0;        /* 显示空格 */
            }

            if (_ucaBuf[i+1] == '.')//如果当前位下一位是·,则会用当前位的点来代替,不会单独使用一位LED来显示
            {
                s_ucLedBuf[offset + ucLen] = (g_CharCode[index] & DOT_FLAG);
                ucLen++;
                i++;
                if (ucLen >= LED_COUNT)
                {
                    break;
                }
            }
            else
            {
              /*
                对缓冲数组进行赋值,从左到右进行存储,
                例如-123.先将'-'存在s_ucLedBuf[0],
                             '1'存在s_ucLedBuf[1]
                             '2'存在s_ucLedBuf[2]
                             '3'存在s_ucLedBuf[3]
              */
                s_ucLedBuf[offset + ucLen] =  g_CharCode[index];
                ucLen++;
                if (ucLen >= LED_COUNT)
                {
                    break;
                }
            }
        }
    }

    for (i = ucLen; i < LED_COUNT; i++)
    {
        s_ucLedBuf[offset + ucLen] = CHAR_SPACE;
        ucLen++;
    }
}

网友:
可以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他们专门负责这个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