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DK中全局变量是分配在RW-Data,还是ZI-Data

楼主(2019-03-25):
大家好:
MDK编译后生成的RW-Data是指初始化的全局变量,比如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数组:

int array[1000];            //没有任何初始化数据
void main()
{
}

如何让这个数组不被分配到RW-Data区,而是分配到 ZI-Data区,这样在生成bin文件时会小得多?

谢谢!

网友A:
没有赋值的全局变量是在ZI-Data里的,他在上电的时候会被统一赋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赋值的全局变量是在ZI-Data里的,他在上电的时候会被统一赋值为0

象上面这么定义,array[]应该被放在ZI-Data中,但是实实在在的被分配到了RW-Data区,增加了对FLASH空间的占用。

和其它别的地方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
程序里面对此变量的一些操作也会导致放到RW。一般RW区占用的空间都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整到ZI了。
所以不用刻意去管理。

网友(2019-05-14):
不初始化的话都放到的ZI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