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T1060 emwin timer 無動作

楼主(2019-03-25):
想請問RT1060 freeRTOS+emwin
在定時更新畫面使用WM_CreateTimer
卻都沒有進入case WM_TIMER:

有遇到相同的問題嗎??

附上程式擋
想做到的是在第二頁能夠定時的更新接收到的資料

car-show - 20190325.7z

网友:
如果使用对话框了,且对话框主题窗口是FrameWin,在创建定时器的时候,第1个参数要获取FrameWin的客户区窗口句柄后填入。

楼主:
找到问题了,emwin_support文件中函数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直接返回0了。加上滴答定时就好了

先前也有人遇到
[GUI] 使用nxp自带的emwin库的timer不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emwin_support文件中函数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直接返回0了。加上滴答定时就好了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