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如何在emwin中向button控件发送被点击的消息

楼主(2019-03-25):
如我在hWin窗口下的Client区有一个button,要向它发送被点击的消息:WM_NOTIFICATION_CLICKED
用哪些API呢?

我自己尝试使用
   Message.MsgId = WM_NOTIFY_PARENT;
      Message.hWinSrc = ID_BUTTON_0;
      Message.Data.v =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endMessage(WM_GetClientWindow(hWin),&Message);

发现并不能正确地触发,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能否知道我现在聚焦在当前窗口哪个控件呢?
比如有两个button,我聚焦在其中一个
怎么知道是聚焦在哪个呢?

网友A:
按键消息不用用户自己管理,你按下按键后会自动发到它的父窗口回调函数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能否知道我现在聚焦在当前窗口哪个控件呢?
比如有两个button,我聚焦在其中一个
怎么知道是聚焦在 ...

聚焦后,按钮有个聚焦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消息不用用户自己管理,你按下按键后会自动发到它的父窗口回调函数里面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些消息,是Touch触发的底层函数管理的,这部分EMwin并没有开放对吧?
用户也无法管理,如果要用实体按键只能用按键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焦后,按钮有个聚焦的效果。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获取当前聚焦的小控件的句柄。

话说硬汉哥,窗口与窗口、与客户区以及控件之间的这些关系,该怎么去整理跟理解呢?

因为有的时候发消息,需要知道源窗口,还需要知道一些句柄,这些哪个接哪个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获取当前聚焦的小控件的句柄。

话说硬汉哥,窗口与窗口、与客户区以及控件之间 ...

这一部分可以看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部分可以看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部分可以看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硬汉哥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教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教程出来吗?

这个帖子里面有写计划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