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9-03-26):
实际读写出现问题,我按照例程写的,只修改了引脚,怀疑过因为A12没接,刷新过快问题,但好像不是,蒙了,找了好几天,问问大神?

网友A:
你的这个是16位带宽的,跟我们的32位配置稍稍有几个参数不同。

正常情况下,只要你的硬件设置没问题,且焊接也保证没问题,基本问题都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16位带宽的,跟我们的32位配置稍稍有几个参数不同。

正常情况下,只要你的硬件设置没问题,且 ...

嗯嗯,发现硬件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