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使用 EmWin 显示会出现移位

楼主(2019-03-26):
使用的是 RT1052 芯片,显示屏是 1024 * 600 的,SDRAM 速率是 163MHz, 然后在使用 SDRAM 的带宽达到 70MB/s 的时候,就会出现显示移位,整个界面会进行左移,查原因是 sdram 数据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佬帮忙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回复晚了,你看下RT1052有没有GPIO速度等级的设置函数,如果有的话,可以尝试降低下SDRAM所使用引脚的速度等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回复晚了,你看下RT1052有没有GPIO速度等级的设置函数,如果有的话,可以尝试降低下SDRAM所使 ...

有的,设置过后还是没有作用,这样子设置有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