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顯示圖片不使用scram

楼主(2019-03-26):
從stm官網下載的範例程式,在顯示圖片都要用到SDRAM要如何修改成使用內部空間,不透過sdram呢

网友A:
直接使用即可,只要内部RAM容量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即可,只要内部RAM容量够

我使用STM32F469
範例程式中BSP_LCD_LayerDefaultInit(0, LCD_FB_START_ADDRESS);
#define LCD_FB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C0000000)
被定義到外部SDRAM,不知如何將他指定到內部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STM32F469
範例程式中BSP_LCD_LayerDefaultInit(0, LCD_FB_START_ADDRESS);
#define LCD_FB_S ...

直接修改宏定义就行,这里的0xC0000000是SDRAM的地址,不要改成内部SRAM的

#define LCD_FB_START_ADDRESS       ((uint32_t)0xC0000000)

修改为使用内部,F469内部SRAM够不够显存,这点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宏定义就行,这里的0xC0000000是SDRAM的地址,不要改成内部SRAM的

#define LCD_FB_START_ADDR ...

謝謝你的回覆

另外問幾個問題1.STM32F469是否一定透過FMC才能將外部記憶體如SDRAM,NOR FLASH等當作顯存
2.FMC是否只支援並列的記憶體
3.如果我使用QSPI的NO FLASH時
怎麼把#define LCD_FB_START_ADDRESS定義到QSPI的NO FLASH
並且FMC跟QSPI要如何設定,才能讓兩者連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