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的8串口FIFO驱动包是做了升级的,已经解决发送数据大于缓冲区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教程和例子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关键点是在这个函数:

网友:
赞,缓冲区满后,手动设置控制寄存器和中断使能,又会自动进入串口TXE中断

网友:
哇  这个 bug  等好久了  终于解决了

网友A(2019-06-25):
硬汉,貌似F1 F4都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检测下发送空中断是否打开,然后手动开启中断呢,要不然程序就卡死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貌似F1 F4都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检测下发送空中断是否打开,然后手动开启中断呢,要不然程序 ...

新的F4模板例子,我也做了修正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2024-06-02):
见例程中有串口发送的函数  comSendBuf可以发送数组,为什么接收只有读取一个字节,而接收通讯都是多个字节,实际多数需要的是收到报文及报文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例程中有串口发送的函数  comSendBuf可以发送数组,为什么接收只有读取一个字节,而接收通讯都是多个字节 ...

这个跟RTOS的消息队列用法是一样的,每次从里面取一个读取。

此时有案例可以参考

串口FIFO的comGetChar函数正确使用姿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79&fromuid=58

网友C(2024-09-15):
引用 楼主:
这个跟RTOS的消息队列用法是一样的,每次从里面取一个读取。

此时有案例可以参考

借这个贴,请教一下硬汉老师,stm32的串口传输,分两种,阻塞式,非阻塞式,拿接收数据来说,非阻塞式通过HAL_UART_Receive_IT()来实现,它是一次性的,不是连续的;阻塞式是通过询问的方式。我不知道,也没有看明白(我已经使用它接收数据命令,传输数据),8串口FIFO代码是什么形式的实现连续的接收的? 若是说通过while()中的comGetChar() ,但是它和连续的接收中断没有关系,它只是读取接收中断已经存好在缓冲区的数据,没有看到和接收中断有关系的东西啊;若是非阻塞式,看代码的效果我认为确实是,但是没有看到反复用HAL_UART_Receive_IT()实现连续?麻烦老师释疑一下?

网友:
也就是我的问题就是8串口FIFO代码,是如何实现连续的接收中断的,和看到的资料,通过反复HAL_UART_Receive_IT(),或者DMA的方式不一样,请硬汉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这个贴,请教一下硬汉老师,stm32的串口传输,分两种,阻塞式,非阻塞式,拿接收数据来说,非阻塞式通 ...

我们没有使用HAL库的API做收发处理,仅仅是初始化配置用了HAL,其他的都做了重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