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请问一下H7中MPU的作用

楼主(2019-03-28):
MPU是内存保护单元,保护内存不会被非法操作。
F1 F4大多数情况不使用MPU是因为他只有一块RAM,且不支持CACHE。

H7一定要使用MPU吗?cache一定要使用吗?
我的理解是使用cache一定要用MPU。
是否使用cache取决与项目,但是能用的上H7的项目肯定就不简单了,在使用DMA的时候一定需要使用cache不然会出现错误。

总结就是使用H7建议使用cache,因为你使用cache了就一定要使用MPU。

楼主:
如果使能了cache但是并没有使用到cache也就不需要使用MPU了,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使用了Cache,建议一定要使用MPU配置下。

如果你不配置,就是默认的Cache配置,不同地址区,配置不同。

楼主:
我现在测试了一个矩阵运算,开启了FPU,开启了cache设置MPU后计算所需时间是1.2ms,不开启MPU计算时间是0.7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了一个矩阵运算,开启了FPU,开启了cache设置MPU后计算所需时间是1.2ms,不开启MPU计算时间是0.7 ...

这个是你自己的MPU和程序设计问题,尝试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了一个矩阵运算,开启了FPU,开启了cache设置MPU后计算所需时间是1.2ms,不开启MPU计算时间是0.7 ...

MPU设置的cache策略问题。而且被DMA操作的地址一般是不能开启cache write back映射的,容易产生数据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