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nwin的官方WIDGET_NumPad.c测试疑问2

楼主(2019-03-28):
        大家好!我正在做官方的WIDGET_NumPad.c例程测试,现在有个疑问,描述如下:

        通过触摸方式,Numpad对话框上的所有按键都已能正确执行。但继续测试发现,DialogUser对话框中的OK按键和Cancel按键通过却没正确执行。

        Numpad对话框上的按键基本驱动为:
                按键按下判断代码:
                        state->x = x;
                        state->y = y;
                        state->Pressed = 1;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按键释放判断代码:
                        state->x = 0;
                        state->y = 0;
                        state->Pressed = 0;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DialogUser对话框上的OK按键和Cancel按键使用上述代码却没反应,按键按下和释放时回调函数_cbDialogUser(WM_MESSAGE * pMsg)均执行不到其内部“case WM_NOTIFY_PARENT:”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的GUI_PID_StoreState(state);添加到哪里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UI_PID_StoreState(state);添加到哪里执行了

谢谢回复!在触摸按键驱动里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UI_PID_StoreState(state);添加到哪里执行了

其实Numpad上的触摸按键和DialogUser对话框上的OK触摸按键和Cancel触摸按键使用的是同一个处按键驱动代码,也就是我上面给出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Numpad上的触摸按键和DialogUser对话框上的OK触摸按键和Cancel触摸按键使用的是同一个处按键驱动代码 ...

这个不好使的话,发送自定义消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使的话,发送自定义消息看看。

谢谢指导!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