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USB CDC显示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 版主大人帮忙看看呗

楼主(2019-03-28):
配置如图

void MX_USB_PCD_Init(void)
{
    hpcd_USB_FS.Instance                      = USB;
    hpcd_USB_FS.Init.dev_endpoints            = 8;
    hpcd_USB_FS.Init.speed                    = PCD_SPEED_FULL;
    hpcd_USB_FS.Init.phy_itface               = PCD_PHY_EMBEDDED;
    hpcd_USB_F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pcd_USB_FS.Init.battery_charging_enable  = DISABLE;
    if (HAL_PCD_Init(&hpcd_USB_FS) != HAL_OK) {

    }

    HAL_NVIC_SetPriority(USB_HP_CAN_TX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B_HP_CAN_TX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USB_LP_CAN_RX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B_LP_CAN_RX0_IRQn);
}

voi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HP_CAN_TX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B_HP_CAN_TX_IRQn 0 */
  HAL_PCD_IRQHandler(&hpcd_USB_FS);
  /* USER CODE BEGIN USB_HP_CAN_TX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B_HP_CAN_TX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low priority or CAN_RX0 interrupts.
*/
voi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LP_CAN_RX0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B_LP_CAN_RX0_IRQn 0 */
  HAL_PCD_IRQHandler(&hpcd_USB_FS);
  /* USER CODE BEGIN USB_LP_CAN_RX0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B_LP_CAN_RX0_IRQn 1 */
}

void HAL_PCD_MspInit(PCD_HandleTypeDef* pcd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pcdHandle->Instance==USB)
  {
  /* USER CODE BEGIN USB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B_Msp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USB GPIO Configuration
    PA11     ------> USB_DM
    PA12     ------> USB_DP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4_USB;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B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B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USB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MspInit 1 */
  }
}

void HAL_PCD_MspDeInit(PCD_HandleTypeDef* pcdHandle)
{

  if(pcdHandle->Instance==USB)
  {
  /* USER CODE BEGIN USB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B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SB_CLK_DISABLE();

    /**USB GPIO Configuration
    PA11     ------> USB_DM
    PA12     ------> USB_DP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11|GPIO_PIN_12);

  /* USER CODE BEGIN USB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MspDeInit 1 */
  }
}

PCD配置如上

楼主:
void main_thread(uint32_t arg) {
    msp_inst_t *msp_inst = msp_init(msp_pre_inst);

    MX_USB_PCD_Init();
    if (usbOK != USBD_Initialize(0)) {   // USB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calls USBD_Devicen_Initialize() automatically
        while (1);
    }

    if (usbOK != USBD_Connect(0)) {      // USB Device 0 Connect
        while (1);
    }

//    while(1) {
//        int val;
//        val = USBD_CDC_ACM_GetChar(0);
//        if (val > 0) {
//            char ch = val;
//            USBD_CDC_ACM_PutChar(0, ch);
//        }
//    }
}

开启任务如上

网友A: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2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 ...

已经放弃了,上了ST的USB固件库,RL-USB现在更新了,跟以前有较大的区别,直接下KEIL给的工程也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上了ST的USB固件库,RL-USB现在更新了,跟以前有较大的区别,直接下KEIL给的工程也识别不了 ...

电脑驱动问题,我之前搞也是识别不了,安装驱动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上了ST的USB固件库,RL-USB现在更新了,跟以前有较大的区别,直接下KEIL给的工程也识别不了 ...

楼主,你搞出来了吗?我移植的ST的HAL库,USB移植在USBH_CDC_Transmit里面循环,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上了ST的USB固件库,RL-USB现在更新了,跟以前有较大的区别,直接下KEIL给的工程也识别不了 ...

求大神指导,能扔个例程就更好了,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指导,能扔个例程就更好了,在此先谢谢了

看一下EP端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