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512KB的AXI SRAM存程序,DTCM做主RAM)

楼主(2019-03-29):
基于STM32-V7开发板例程下载(仅作了MDK):

直接点击调试按键即可使用。后面大家使用H750时,这个方案很实用,而对于H743来说,内部Flash放心用即可,擦写次数足够用。

几个关键地方的设置:
1、选择CpuRAM

2、程序空间使用AXI SRAM,大小512KB,主RAM使用DTCM,大小128KB,其它未使用的可以使用DMA或者其它需要大数据量的场合

3、中断向量表设置到RAM

4、添加脚本:

5、这里取消对勾

网友A:
这个要怎么下载到片子上去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下载到片子上去工作呢?

这个适合调试阶段使用。实际工程下载的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存到到任何掉电不丢失的存储器里面,系统上电后读到AXI SRAM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适合调试阶段使用。实际工程下载的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存到到任何掉电不丢失的存储器里面,系统上电 ...

那就是还要增加boodload程序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还要增加boodload程序了是吗

bootloader比较简单,设置MSP和PC即可,如果用了RTOS,再设置下CONTROL寄存器。

网友A:
各位大大,有没有 stm32h743的IAP例程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大,有没有 stm32h743的IAP例程 呀

STM32H750跳转APP的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407&fromuid=58

网友A:
H7 有没有 类似于 这样的串口IAP的例程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B%2B%B4%AE%BF%DAI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 有没有 类似于 这样的串口IAP的例程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 ...

其实不用自己做bootloader这么麻烦了,使用芯片自带的即可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1.2.1,增加H750,F750的QSPI Flash下载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97&fromuid=58

网友B(2020-11-18):
引用 楼主:
这个适合调试阶段使用。实际工程下载的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存到到任何掉电不丢失的存储器里面,系统上电 ...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SRAM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SRAM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中呢?

调用外部Flash的API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C(2021-05-12):
对于745这种双核心的版本,该怎么处理,
LOAD ***\***.axf INCREMENTAL
Setup();
g, main

这里g, main是哪个处理器,查了uvision的帮助,没看到能单独控制核心的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745这种双核心的版本,该怎么处理,
LOAD ***\***.axf INCREMENTAL
Setup();

你的双核不是两个独立的工程吗,你运行的那个内核工程就往那个跳转。

网友D(2021-11-10):
硬汉哥,在第四步中,添加了 "Cpuram.ini"的脚本文件,里面设置了SP和PC。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如果不添加脚本,芯片复位后,还是会从0地址处取SP和PC,但是0地址处并没有中断向量表(在SRAM中运行程序时,SRAM没有重映射到启动地址 0x0000_0000),所以程序会跑飞,所以必须要加上配置脚本。 请问我这个理解对吗?
2. 添加了脚本文件后,因为芯片复位后总是从0地址开始启动,所以在启动前,是不是调试器通过调试接口(SW)就已经更新好了SP和P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在第四步中,添加了 "Cpuram.ini"的脚本文件,里面设置了SP和PC。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如果 ...

M7不是从0地址,M7默认就是从0x0800 0000. 没有M0.M3,M4默认需要从0x0000 0000读取的问题了。

帖子末尾:【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21&fromuid=58

网友D:
引用 楼主:
M7不是从0地址,M7默认就是从0x0800 0000. 没有M0.M3,M4默认需要从0x0000 0000读取的问题了。

帖子末 ...

好的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为啥从ram启动时,要使用 .ini脚本啊,脚本里面设置了SP和PC。 不添加脚本,不能正常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为啥从ram启动时,要使用 .ini脚本啊,脚本里面设置了SP和PC。 不添加脚本,不 ...

这个不是从RAM启动的玩法,实际是从Flash跳转到RAM玩的

网友E:
硬汉哥,能做一个例程,把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实现掉电丢失程序,上电从新升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能做一个例程,把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实现掉电丢失程序,上电从新升级的功能

直接整个LUA不就行了。

网友F(2022-01-05):
请教一下,“这个不是从RAM启动的玩法,实际是从Flash跳转到RAM玩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在调试开始,还是要在FLASH区域写入一部分代码,然后跳转到RAM运行?如果是,怎样才能完全在RAM中调试,而不用消耗FLASH的擦写次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不是从RAM启动的玩法,实际是从Flash跳转到RAM玩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在调试开始, ...

什么都不用写,是通过在MDK里面做了个脚本做跳转。

网友F:
好的好的,谢谢。
我现在STM750,使用STM32CUBEMAX生成的TheaDX操作系统,怎么设置也进入不了RAM调试,表现为进入调试后,PC指针和SP指针不在RAM区范围。
是不是有操作系统的,有需要特别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好的,谢谢。
我现在STM750,使用STM32CUBEMAX生成的TheaDX操作系统,怎么设置也进入不了RAM调试,表 ...

有可能,有时间了我试试。

网友:
谢谢。如果可以的话。实验的时候生成一个工程。我实在是太菜了。

网友G(2023-06-25):
引用 楼主:
直接整个LUA不就行了。

有这个例程吗?支持lu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个例程吗?支持lua

这个例子基础上改

STM32-V6 LUA简单移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4757&fromuid=58

后期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案例。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748&fromuid=58

网友(2023-08-03):
硬汉哥,尝试了你这种方法,Debug后可以跳转到SRAM的地址,但是当我在程序中加入SD卡的操作的时候,f_open()会执行不成功报错。这个是因为CPU和SDMMC1的专用DMA都将访问AXI SRAM区吗?

楼主(2024-10-07):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佬,这种调试方法如何使用D2域的SRAM。我尝试在options里添加,并参考您在关于将D2域做主RAM会引起 ...

D2有点麻烦,涉及到一个时钟使能的问题

STM32H7使用MDK或IAR将D2域SRAM1做主RAM空间会在分散加载启动阶段硬件异常(已经解决,8楼附C方案,14楼附汇编方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15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D2有点麻烦,涉及到一个时钟使能的问题

STM32H7使用MDK或IAR将D2域SRAM1做主RAM空间会在分散加载启动 ...

终于成功了,昨晚就尝试了帖子内c语言版本对时钟使能,一直失败,今天使用汇编版本一次成功,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