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in2C.exe转换的C文件大小为什么总是多一个字节

楼主(2019-03-30):
如图所示,我用Bin2C.exe这个emWin自带的工具转换一个字体文件,但是得到的C文件的数组大小为什么总是多一个字节呢?没想明白这个工具为什么要这么做?求大神指点。
PS:+1前面的那个数组大小就是实际文件的大小

网友A:
使用winhex比较下,看看多出来的是那个。

网友(点评):
多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个字节 00,不知道有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winhex比较下,看看多出来的是那个。

大神,我发现你这个帖子里就用了Bin2C.exe转换了文件,我看你写的也是多一个字节,难道当时你也没想过为什么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age%3D1&page=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发现你这个帖子里就用了Bin2C.exe转换了文件,我看你写的也是多一个字节,难道当时你也没想过为 ...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回复你了。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过,估计是用来做结束符用了,补0。

楼主(2019-05-14):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回复你了。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过,估计是用来做结束符用了,补0。

我仔细查了下数据,貌似最后一个0确实没用,可能就像你说的作为结束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