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做到触发多个ADC同时转换吗

楼主(2019-03-30):
目前有ADC123,理论上可以触发注入组在同一时刻开启三个ADC转换。
1. 假如现在每个ADCx已经各自连上两个通道(一共6个),那么理论上转换时间应该就是转换一个通道的两倍对吧?
2. 这种时候如何读取ADC值呢?是不是每一个通道的中断都会出现?

网友A:
1、每个通道时间可配置。
2、使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每个通道时间可配置。
2、使用DMA

谢谢硬汉
1. 假如都是配置5个cycle固定,那么是不是完成一波6个信号的采样需要大约10个cycle呢?
2. 只能用DMA对吧,完成中断去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
1. 假如都是配置5个cycle固定,那么是不是完成一波6个信号的采样需要大约10个cycle呢?
2. 只 ...

1、对。
2、建议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
2、建议用DMA。

假如现在规则组和注入组同时使用,我看到DMA只能处理规则组的,而且一个ADCx也只能开启对应的一个DMA,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注入组的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现在规则组和注入组同时使用,我看到DMA只能处理规则组的,而且一个ADCx也只能开启对应的一个DMA,这 ...

注入通道没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