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摄像头显示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9-03-31):
硬汉哥,您好,我这几天一直在搞这个摄像头的,发现液晶屏的数据总是乱的,我没有用液晶屏和SDRAM直接用的IRAM区域的缓冲区,您有空的时候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A:
参考我这个就行,方法是DCMI采用DMA到SDRAM,然后SDRAM采用DMA2D到LCD,就是为了方便中间过程的图像处理,你仅需将SDRAM该成你的内部SRAM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698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就行,方法是DCMI采用DMA到SDRAM,然后SDRAM采用DMA2D到LCD,就是为了方便中间过程的图像处理,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就行,方法是DCMI采用DMA到SDRAM,然后SDRAM采用DMA2D到LCD,就是为了方便中间过程的图像处理, ...

大哥,我摄像头采集的好像不对,我按照你说的配置了

配置

配置

SRAM地址设置

SRAM地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就行,方法是DCMI采用DMA到SDRAM,然后SDRAM采用DMA2D到LCD,就是为了方便中间过程的图像处理, ...

目前出现的情况就是特别强的光亮才能看出来是光,别的啥也看不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出现的情况就是特别强的光亮才能看出来是光,别的啥也看不见

这个应该是你的驱动和参数配置有问题了,你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驱动和参数配置有问题了,你再查查。

那我上面这个buffer的设置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上面这个buffer的设置没有问题吧

这个看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