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学习笔记] HAL库的LTDC源文件stm32h7xx_hal_ltdc.c学习笔记(2019-04-01 V1.0)

楼主(2019-04-01):
==============================================================================
                                                                   ##### 如何使用此驱动  #####
==============================================================================

1、使用函数HAL_LTDC_Init()配置LTDC时序,水平和垂直极性,像素时钟极性,数据使能极性以及LTDC背景色

2、使用函数HAL_LTDC_ConfigLayer()编程颜色格式,混合因数,alpha值,窗口大小和Image大小

3、使用函数HAL_LTDC_EnableCLUT使能CLUT(颜色表),函数HAL_LTDC_ConfigCLUT()配置CLUT

4、使用函数HAL_LTDC_EnableDither配置抖动色

5、使用函数HAL_LTDC_EnableColorKeying使能扣色,函数HAL_LTDC_ConfigColorKeying配置扣色

6、使用函数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配置行中断

7、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函数HAL_LTDC_SetPixelFormat(), HAL_LTDC_SetAlpha(), HAL_LTDC_SetWindowSize(),
     HAL_LTDC_SetWindowPosition(), HAL_LTDC_SetAddress修改参数

8、 (+) __HAL_LTDC_ENABLE: Enable the LTDC.
      (+) __HAL_LTDC_DISABLE: Disable the LTDC.
      (+) __HAL_LTDC_LAYER_ENABLE: Enable an LTDC Layer.
      (+) __HAL_LTDC_LAYER_DISABLE: Disable an LTDC Layer.
      (+)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 Reload  Layer Configuration.
      (+) __HAL_LTDC_GET_FLAG: Get the LTDC pending flags.
      (+) __HAL_LTDC_CLEAR_FLAG: Clear the LTDC pending flags.
      (+) __HAL_LTDC_ENABLE_IT: Enable the specified LTDC interrupts.
      (+) __HAL_LTDC_DISABLE_IT: Disable the specified LTDC interrupts.
      (+) __HAL_LTDC_GET_IT_SOURCE: Check whether the specified LTDC interrupt has occurred or not.

9、函数HAL_LTDC_Init会开启传送错误中断和FIFO向下溢中断

API函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_NoReload作为后缀的,一类是没有此后缀的。

带后缀_NoReload的函数没有配置重装寄存器,可以通过函数HAL_LTDC_Reload来配置立即更新用户配置或者在垂直消隐期间更新。

而不带后缀_NoReload的函数是配置的立即更新用户配置。

能够实现这种操作的关键是LTDC外设有个影子寄存器的概念。选择不立即更新,可以将用户配置先放到影子寄存器,等垂直消隐期间再更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整体更新这些寄存器。
=========================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ConfigLayer(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ConfigLayer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WindowSize(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WindowSize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WindowPosition(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X0, uint32_t Y0,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WindowPosition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X0, uint32_t Y0,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PixelFormat(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Pixelformat,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PixelFormat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Pixelformat,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Alpha(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Alpha,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Alpha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Alpha,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Address(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Address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Pitch(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inePitchInPixels,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SetPitch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inePitchInPixels,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ConfigColorKeying(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RGBValue,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ConfigColorKeying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RGBValue,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EnableColorKeying(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EnableColorKeying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DisableColorKeying(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DisableColorKeying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EnableCLUT(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EnableCLUT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DisableCLUT(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DisableCLUT_No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ConfigCLUT(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pCLUT, uint32_t CLUTSize, uint32_t LayerIdx);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Line);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EnableDither(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DisableDither(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HAL_StatusTypeDef HAL_LTDC_Reload(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int32_t ReloadType);

网友:
正在学习LTDC,这么巧

网友A(2023-09-19):
硬汉问下,HAL_LTDC_ConfigLayer() 使用后花屏,使用HAL_LTDC_ConfigLayer_NoReload()正常是因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问下,HAL_LTDC_ConfigLayer() 使用后花屏,使用HAL_LTDC_ConfigLayer_NoReload()正常是因为什么

也可以的,注意这个说明

API函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_NoReload作为后缀的,一类是没有此后缀的。

带后缀_NoReload的函数没有配置重装寄存器,可以通过函数HAL_LTDC_Reload来配置立即更新用户配置或者在垂直消隐期间更新。

而不带后缀_NoReload的函数是配置的立即更新用户配置。

能够实现这种操作的关键是LTDC外设有个影子寄存器的概念。选择不立即更新,可以将用户配置先放到影子寄存器,等垂直消隐期间再更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整体更新这些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的,注意这个说明

API函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_NoReload作为后缀的,一类是没有此后缀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