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stm32h7_freertos_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9-04-01):
在群主 电灯 的 demo上 ,移植 FreeRTOS V10.2 ,时钟 不正常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suoZhangEmbedded/stm32h7_freertos

网友:
测试 已经OK  ,多谢硬汉。
在 GitHub 上下载 最新即可 ,别忘记  点 star。

网友A:
简单些,重定向HAL库的时间基准生成,默认情况下,HAL库是用的滴答定时器,你可以改成用一个硬件定时器实现,一般都是用的TIM7。你直接使用TIM7即可

添加此帖子工程里面的stm32h7xx_hal_timebase_tim.c文件到你的工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重定向HAL库的时间基准生成,默认情况下,HAL库是用的滴答定时器,你可以改成用一个硬件定时器实现 ...

多谢 我 试试
可以了 ,开发板上是 8M 的 晶振。例程 是 25M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