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4-02):
优先看此贴了解垂直消隐和水平消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33

如果用户快速刷新颜色差异比较大两种界面效果,容易遇到这种撕裂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用户更新显存数据期间,LTDC(H7带的LCD控制器)也在不断的读取显存的数据到显示屏上,如果用户才更新了部分界面数据,后面部分还没有更新,LTDC刷新到显示屏的界面效果出现撕裂感,即下面这种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LTDC刷新还在垂直消隐期间就将整个界面刷新完成,而我们如何只知道LTDC在垂直消隐期,通过函数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设置刷新到指定行时进入中断即可,一般设置为第0行进入中断,然后设置个标志即可。

一旦检测到这个标志,就通过DMA2D快速将界面刷新好,这样就有效的避免了撕裂感。

网友A:
F429也有吧,但实际的效果还是有撕裂感,比如创建两个内存设备,快速切换还是会有轻微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也有吧,但实际的效果还是有撕裂感,比如创建两个内存设备,快速切换还是会有轻微撕裂

裸机下比较好控制。

emWin下略麻烦,要保证每个消隐期都可以及时切换到新的缓冲,如果做不到就会有撕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机下比较好控制。

emWin下略麻烦,要保证每个消隐期都可以及时切换到新的缓冲,如果做不到就会有撕 ...

应该怎么“保证每个消隐期都可以及时切换到新的缓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怎么“保证每个消隐期都可以及时切换到新的缓冲”呢?

暂时无解。
使用32bit SDRAM配合emWin的三缓冲会好很多。

另外就是两个存储设备的快速切换尽量少用,emWin应该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无解。
使用32bit SDRAM配合emWin的三缓冲会好很多。

网友B(2021-10-28):
硬汉兄,这里有个疑问:
为了能够在垂直消隐期间将整个界面刷新好,不是应该设置为最后一行 进入中断吗?
因为垂直消隐期是在最后一行结束到第一行开始之间;
为什么一般设置为第0行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这里有个疑问:
为了能够在垂直消隐期间将整个界面刷新好,不是应该设置为最后一行 进入中断吗?
...

可以的,最后一行也非常合适。

网友:
自己写的UI,用的双缓冲每次刷完一整屏然后修改CFBAR后设置为 垂直消隐重载。完全没有撕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