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关于 STM32H7, ST 官方 有没有 以太网 的例程?

楼主(2019-04-02):
关于 STM32H7, ST 官方 有没有 以太网 的例程?

网友A:
STM32H7提供的一堆lwip例子,仅需在函数low_level_output发送前加个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就正常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7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提供的一堆lwip例子,仅需在函数low_level_output发送前加个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就正常了
ht ...

https://www.stmcu.org.cn/document/detail/index/id-217958

下载 这个 固件库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stmcu.org.cn/document/detail/index/id-217958

下载 这个 固件库 就可以了。

这个固件不行,搞lwip有bug,要下载1.3.2补丁包:

STM32H7的HAL库又打了一个补丁,升级至V1.3.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376&fromuid=58

楼主:
我擦 还有补丁  多谢 硬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 还有补丁  多谢 硬汉

所长有没有在RTT上测试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长有没有在RTT上测试成功呢?

你指 的 RTT 是指  SEGGER RTT  在 STM32H743 上吗 ?

SEGGER RTT 是可以用 的 ,而且是  st-link 升级到 jlink 实现的
需要更改  SEGGER RTT.C 文件 的 内存地址 不在 dtcm 上 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 的 RTT 是指  SEGGER RTT  在 STM32H743 上吗 ?

SEGGER RTT 是可以用 的 ,而且是  st-link 升级 ...

rt_thread

楼主:
学不会  rt_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不行,搞lwip有bug,要下载1.3.2补丁包:

STM32H7的HAL库又打了一个补丁,升级至V1.3.2

补丁 修改 地方 ,方便 观察。

楼主:
DMA  收发 缓冲区  定义 需要修改 keil , 项目配置  linker 选项 , 文件 。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DMARxDscrTab 0x30040000 0x60 {
  *(.RxDecripSection)
  }
  RW_DMATxDscrTab 0x30040060 0x140 {
  *(.TxDecripSection)
  }
  RW_Rx_Buffb 0x30040200 0x1800 {
  *(.RxArraySec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