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60] STM32H7与NXP的i.mx RT10xx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楼主(2019-04-02):
i.mx RT10xx在去年一度在跨界处理器遥遥领先,但目前国内使用i.mx RT10xx的企业还是相对比较少,不知道STM32H7与i.mx RT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2019-08-14):
好多链接都看不了了

网友:
主要是芯片便宜。淘宝上做好全部外围的板子只要五六十块钱。。

网友A(2019-09-27):
STM和NXP应该算是嵌入式市场的两个大头。ARM v6M,ARM v7M 架构上 STM 得心应手,ARM v8M 架构上两家差旗鼓相当,但感觉在 ARM v7A,ARM v8A 架构上 STM 好像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和NXP应该算是嵌入式市场的两个大头。ARM v6M,ARM v7M 架构上 STM 得心应手,ARM v8M 架构上两家差旗鼓 ...

ST其实是小弟,之所以现在风风火火的,价格便宜是主因,推广也做得好,ST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但要说到芯片,其实STM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做得最渣的就是USART,碰一次想吐槽一次。

网友:
ST的开发简单,但是I.MX RT的性能简直怪兽级别,最新的1G主频的RT系列完爆ST的H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