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tm32f103管脚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9-04-03):
在初始化时会触发一次脉冲
导致会误触发一次管子  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吗?

网友A:
看是不是类似此贴的问题

GPIO_PinAFConfig 函数的疑问,做PWM输出时可能导致GPIO跳动一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类似此贴的问题

GPIO_PinAFConfig 函数的疑问,做PWM输出时可能导致GPIO跳动一下

我是配置io推挽输出就有一次脉冲输出了

网友B:
是否有其他压力,配置功能后立马释放。STM32我见过电源纹波持续购过MCU,穿透到IO口输出的;也见过开机过程中很多说不清楚的杂波。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其他压力,配置功能后立马释放。STM32我见过电源纹波持续购过MCU,穿透到IO口输出的;也见过开机过程 ...

这到不是初始化去掉后就没有了

楼主:
用寄存器也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到不是初始化去掉后就没有了

如果去掉初始化就没有,那你更应该好好理解我给你的思路,做验证。

我有个产品,一代硬件电源纹波很大,二代硬件电源纹波小很多,但是纹波接近无源蜂鸣器的频率,初始化IO口蜂鸣器就会有杂音。

如果其他相近的IO口初始化也有这种现象,根治方向就找硬件平台的设计合理性。如果你只负责软件,可以考虑调整模块的初始化顺序、个别模块可以定义第二功能开机后空闲时间在初始化。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